一个PLC技术工程师面试的题目

楼主(2006-11-14):
只能用一个按钮和简单指令编一个程序,满足以下要求:
1>按一下输入按钮,灯泡亮并保持;
2>再按一下输入按钮,灯泡灭并保持;
3>再按一下输入按钮,灯泡亮并保持;
4>重复以上动作
  要求: 不能用特殊的指令,计数器,计时器指令编写,只能使用基本指令编写并以文字加以说明,
     只能用一个按钮,,,该按钮是非保持式的

网友A:
i0.0 非  O0.0  SET O0.0
i0.0 and O0.0  RESET O0.0
不会写指令,只能用逻辑表示了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网友B:
今天下班了,明天答复你

网友C:
写下的程式,兄弟,面试这个太简单了吧。
Network 1
LD     M10.2
ON     Q0.2
A      I0.1
AN     M10.1
=      M10.2
Network 2
LD     M10.1
O      Q0.2
AN     M10.2
A      I0.1
=      M10.1
Network 3
LD     M10.2
O      Q0.2
AN     M10.1
=      Q0.2

网友D: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s7200的
主程序:MAIN
LD M0.0     //可以用I点代替,每次来1时,后面的输出都会翻转
EU
CALL SBR_0
子程序SBR_0
LD Q0.0
NOT
= Q0.0
很好用的,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E:
  我知道答案了,很有趣

网友F:
现在还讨论这样的问题,未免太简单了点.

网友G:
单信号量控制开关,随便找个PLC课本里都有!

网友H:
单信号量控制开关,随便找个PLC课本里都有

网友I:
应该改为你能写出几种答案

网友J:
Network 1
LD     I0.0
EU
AN     Q0.0
S      Q0.0, 1

Network 2
LD     I0.0
EU
A      Q0.0
R      Q0.0, 1

网友K:
ld x10
and not m11
out m10
ld x10
out m11
ld m10
and not y10
ld not m10
and y10
or ld
out y10

网友L:
LD 01   ANI YO1   SET Y01
LD 01   AND Y01   STR Y01

网友M:
很多人都知道?

网友N:
逻缉控制,参照: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7181

网友D:
看来是我写得最简单了

网友O:
三菱系列可用ALT指令

网友P:
讨论以下总是好的

网友Q:
LD I0.0
AN M0.1
=  M0.0
LD I0.0
=  M0.1
LD M0.0
A  Q0.0
=  M0.2
LD M0.0
O  Q0.0
AN M0.2
=  Q0.0

网友R:
我暈,太簡單了,才幾句阿!!!啥公司這麼招聘的

网友S:
wenjun同志.你那个程序有错误吧?只会一直亮不会灭的.

网友S:
ORG       X0-------按钮
OUT       M0
ORG TU    M0-----上升沿触发
AND       Y0
OUT       M1
ORG       M0
AND NOT   Y0
LD NOT    M1
AND       Y0
ORLD
OUT       Y0-------灯泡

网友T:
  x0
|--||-------------[INC Z]--|
|--[= K1 Z]-------(Y0)-----|
|--[= K2 Z]-------[RST Z]--|
应该可以吧,这应该不是用计数器吧

网友U:
  x0
|--||---------------------------[inc k1m0]---|
   m0
|--||---------------------------------(Y0)---|

网友U:
如果不担心对Y1/Y2/Y3把M0直接改为Y0,更简单一句!

网友V:
     X0
|----||——————[ALT M0]——|
     M0
|——||——————(Y0)———|

三菱的软件不是很熟悉,ALT交替输出指令很好的能完成。

楼主:
面试时要你马上回答。.也不太简单。嘿嘿

网友W:
我一直使用一个逻辑异或指令来实现的,以欧姆龙CPM系列为例常数1与辅助继电器组200@异或,结果存回200,用200.00控制输出就可以了。第一次时200里为0运算后存入1,200.00就是1了,再按时1与200里的1异或,存入0,200.00就断开了。使用@是不会造成按钮抬起前每次刷新都造成反复。

网友X:
我曾经花了两个小时,只用四个继电器做到了

网友Y:
有必要一定用指令么?

觉得一般情况下,考虑的因素如下:
1、功能
2、易维护修改
3、运算速度,现在PLC越来越快,所以这项列到最后

网友Z:
      三菱,不用功能指令:
   ld x0    anb     out y0

  ani m1
  out m0
  ld  x0
  out m1
  ld  m0
  ani y0
  ld m0
  and  y0

网友Z:
     写错了,不是anb  是orb

网友W:
使用指令编程简单,一般自控的小型设备不存在速度问题,要是只用线圈的话要至少要3个继电器联动才行,要可靠还要加一个。我一直用梯形图编程的,容易看又容易联机调试修改,其他的方法我不照着书本编不了,呵呵。

网友AA:
有三种做法。有好的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LDF X0
OR M0
ANI M1
OUT M0
LD M0
ANDP X0
OUT M1
LD M0
OUT Y0
END

楼主:
好久没用过指令了。..都忘记了。.嘿嘿!~~!
梯形图用多了。..

网友AB:
倒 那里有这样的面试?  你那个公司好吗?~``

网友AC:
我是新手,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AD(2010-09-18):
引用 网友X:
关于我曾经花了两个小时,只用四个继电器做到了

这个我用三个继电器就搞定,太简单了。

网友AE:
用两个继电器也可以做到。

网友AE:
如果上图有错误,请批评指正。

网友AF:
不就是一个单按钮启停吗,一般的电工书上都有啊,照着继电器线路变换一下不就搞定啦,还工程师题目啊

网友AG:
PLC  例程上有台达的

网友AH:
晕死  一个单按钮起停啊 三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AI:
这样的问题,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能够得到多个答案。

网友AJ:
就是一键启停的那个程序 ,方法有多种。使用习惯就好

网友AK:
这个题目非常经典  他其实有很多种变形的问法 其中他的最初问法是这样的    用一个不带自锁的开关控制一个灯泡 ,要求是1.当灯泡不亮时,按下开关后灯亮。2.当灯泡亮起时,按下灯泡灯灭掉。  这个题目虽然用继电器去做或者用我们说的电工思维去做非常简单。但是用PLC去实现它 就需要我们所说的编程思维。其实这也即是为什么出现在考PLC工程师的试题上了。

网友AL:
这还不简单吗?用三个继电器,一个做启动,一个做停止,一个运行

网友AM:
用s7 200编写出的程序如下

LD I0.0
LPS
AN Q0.0
EU
R Q0.0, 1
LPP
A Q0.0
EU
S Q0.0, 1

网友AN:
对:LIUXD6909 关于

用两个继电器也可以做到。

内容的回复:

我怎么数出3个继电器了。。。

网友AO:
LIUXD6909 的是最好的,主要考虑到PLC的扫描顺序,我顶

网友AP:
用翻转指令 工控最经典的指令

网友AQ:
引用 网友D: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s7200的
主程序:MAIN
LD M0.0     //可以用I点代替,每次来1时,后面的输出都会翻转
EU
CALL SBR_0
子程序SBR_0
LD Q0.0
NOT
= Q0.0
很好用的,不信可以试试

皓月的程序无疑最简单的了。我的程序和你接近。比你稍多了一个,带参数调用。这样的话子程序就成为可以任意调用的ALT指令了。
程序就不贴了。贴过了。

话说回来。楼上的程序应该可以广泛被大多数PLC接受。而带参数的呢。就只能是有这功能的才能实现了。

网友AR:
如果用计数器怎么编啊?

网友AS:
引用 网友D: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s7200的
主程序:MAIN
LD M0.0     //可以用I点代替,每次来1时,后面的输出都会翻转
EU
CALL SBR_0
子程序SBR_0
LD Q0.0
NOT
= Q0.0
很好用的,不信可以试试

你不能实现翻转啊,只能取反而已, 你这个程序能实现翻转么?怀疑1

网友AT(2019-06-27):
{896E0BD5-50CB-4BF4-A0EE-90C198AA96F6}_20190627113828.jpg如上图,按钮按下灯泡,若此时灯泡不亮就点亮,若此时灯泡亮就熄灭,注意跳过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AU:
看了这么多回复,还真考住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