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人.台达PLC通讯

楼主(2006-11-14):
请教: 我现在在做台达PLC DVP-20EH和微型打印机通讯,要求打印汉字和数字字符信息.
采用RS485通信协议,
 LD      M1002
 MOV     H87 D1120
 SET     M1120
 LDP     X10
 SET     M1122
 RS      D110 K20 D150 K0
 END
不知道对不对,我想请教,如果直接用RS指令发送控制命令和数据信息的代码给打印机,直接把信息存储在D110中开始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吗?谢谢了...

楼主:
只是给打印机发送命令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A:
有打印机型号吗?我想买一个试试

楼主:
啥意思?我希望能帮我一下,型号SP-DN16S 北京普瑞特公司的产品

网友B:
该打印机有串口吧>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楼主:
是的,打印机连接RS232串口.通过一个转换器另一端连接PLC的RS485接口.

网友B:
那样应该可以!PLC要按照打印机的通讯协议去发送相应的数据才可以!

楼主:
是的,我在PLC里设置的和打印机的一样,我在通信协议里就是按照打印机的 要求设置的,不知道可以不?还没有实验/

网友C:
你这样写达不到你要求的结果,RS指令的用法看来需要重新确认一下。

网友D:
我这边有DELTA 的所有产品,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