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E23.0

楼主(2006-11-14):
修一台SJ300-075HFE,通电E23.0,D105=00。把这台机器的逻辑板和扁平电缆换到一台好机器上,没有问题。按照E23故障解决方案里说的,测PC4第4PIN和PC7第2PIN的波形,发现PC4的第4PIN上间隔一定时间有脉冲串,PC7的第2PIN始终为高电平。测GA与晶振连接的PIN8、PIN9上的波形与好机器比较,波形很好,应该没有问题。把PC4和PC7各换了一个光耦,仍然E23.0。按照解决方案里讲的R2和C17可能损坏,把R2换了一个6.8K电阻,故障依旧。C17我是无论如何也没从板上找到。实在没办法,把板上的GA芯片拆下来,从好机器上拆了一个焊上,还是一样,测PC4第4PIN和PC7第2PIN的波形,仍然是PC4的第4PIN上间隔一定时间有脉冲串,PC7的第2PIN始终为高电平。又怀疑是否RES芯片没有提供可靠的复位信号,测复位信号和好机比较,也是没问题。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还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二,在次先谢过了。

网友A:
e23.0比较麻烦

网友B:
楼主厉害  日立维修中心的人都没有你厉害了,还要什么高手指导。你是高手中的高手。你检查一下5v电压

网友C:
检查驱动好了

网友D(2007-06-22):
昨天我也遇到一台SJ300,先是23.0,也换了不少元件,后将GA芯片换掉通电显示正常,一启动,就23.4,23.6报警,不知哪位修好过这种故障

网友E:
搜索“SJ300,E23”

网友F(2007-08-01):
有个晶振什么的,查一下

网友G(2007-11-11):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怎么解决啊!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们碰到得可多了,都是日立SJ300系列.五六台返机器设备厂维修都还没解决问题.现在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换新的!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维修日立变频器,有3位工程师是从南京日立维修中心出来的,对日立变频器相当的了解。并且我公司有30万日立变频器配件库存。13851638925

网友I(2007-12-17):
要么插件,要么有腐蚀,仔细查肯定有结果!

网友J(2009-03-07):
日立维修  你好!还是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多谢你的指点,使我给日立SJ300的机子修好,有些只会借别人话说说,有点经验也不跟大家说说,我的机子故障是一开机就报E23.0,搞的我发晕,还是上网找找,见了你的指点后,是5V 电压下降到了3.4V,找5V电压后是电容C131穿了,换了就好了,在此谢谢你啦!!!!!!!!!!!!!!!!!!!!!!!!!!!!!1

网友K(2009-05-13):
变频器维修技术请加QQ群80484158,86992017

网友L(2009-07-17):
我们北京昱能信修过同样的机器,让那个吕工给你解释解释,不知道怎么样?吕工电话是13366036605

网友L:
86992017是个别的群吧!不是讨论变频器维修技术的~

网友M(2009-12-18):
1.FFC接触不良、2、IC故障、3、驱动光欧性能下降或者损坏
对策:
1、更换或者清洁FFC插头、2、更换新的光欧、3、更换主基板

网友N(2010-06-10):
日立配件齐  www.kyx.com.cn

网友O(2012-07-26):
        宁波技群电气专注变频器维修多年,对日立变频器E23.0,E23.4,E23.6,E30.6等疑难故障有着多年的维修经验和全面的技术理论,从而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芯片级维修。欢迎您联系我单位,维修热线:13967884668,网站地址http://www.nb1888.com。地址:宁波江东桑田路580号-158号。

网友P(2012-10-17):
上面的人说的都有所保留,没有说出真正原因,

网友Q(2013-08-31):
引用 网友P:
上面的人说的都有所保留,没有说出真正原因,

我认识一个人专修e23.4    e23.6    联系人:党先生

                                 手机  :13739175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