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老是报警SF灯亮

楼主(2006-11-14):
去年有个工程,用的主机是SIEMATIC S7 315-2DP是通过cp343-1把系统连接到工业以太网上,都调试好用了快一年了,最近CPU老是报警SF灯亮。cp343-1就正常。刚开始以为CPU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SF和BF灯还是亮。现在都搞不懂是什么回事了,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急!急!急!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看看有些变量的地址有没有问题
好像记得有些变量地址不能超过一定范围的.否则灯就亮的

楼主:
程序不是我编的,该怎么找那些变量地址?谢谢!

网友B:
没问题的,对系统的运行没有什么影响,要想让他消除看一下你的硬件组态,但是有一点必须切记:最好不要在你的工控机(网络)上修改拥护程序.

网友C:
    SF指示灯亮,说明存在软件或硬件错误;而BF灯亮,说明总线出错,但要确定是闪烁还是常亮,如果闪烁,说明总线上至少有一个从站不能访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一定至少一个从站不能与总站通讯,同时从站也处于故障状态,此从站可能存在硬件上的故障。SF灯亮可能也是因为总线出错造成的。

网友D:
都调试好用了快一年了,最近CPU老是报警SF灯亮。
这种情况一般是总线或节点出现了问题

网友E:
在线诊断看一下,是什么方面的故障!STEP7带这个功能的!

网友F:
查看一下CPU诊断信息,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G:
   SF指示灯亮,是软件或硬件错误;BF灯亮,是总线错误.我认为主要是软件的问题.重下载一下,或加个带故障运行OB试试

网友H:
检查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我也曾经碰到过依次,最后确认是电源出问题

网友I(2009-02-02):
我最近遇到报SF闪烁,请高手指点

网友J(2009-11-04):
me too,how  to  do  it?

网友K:
我们的设备有时候也会这样,应该有什么排查思路。

闲逛!路过!

网友:
在线诊断看一下,从站是否有掉站的情况,通讯线路有干扰

网友L:
我们也遇到过几次SF灯亮的情况,主要有2种情况:1、在干扰很强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2、硬件组态跟实际硬件电路不一样,这有可能是从站掉站或者是某个模块故障,也有可能是有人修改了硬件组态。

网友M:
补充,程序中使用的地址超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在300里,超限时程序下载不了。

网友:
用STEP7查看下CPU的诊断信息

网友N:
全新FM357-2定位模块 6ES7357-4AH01-0AE0 存储卡6ES7357-4AH03-3AE0 特价出售。 QQ:710061599 电话:15926666300

网友O:
可能有的OB快没有加进去吧

网友P(2011-11-01):
可能是这样的,1.如果说你的硬件与你的组态选择的硬件一致;2,通讯电缆没问题,3.各个设备的站地址正确;

上述3条都没问题,产生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平时在维护时,多次下载程序以及组态,造成SDB数据出现混乱,出现报警说期望的设备与组态值不一致;

可在线将PLC中的各个程序块删除,然后将整个程序(包括组态)一起下传,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Q:
SF灯亮应该是BF灯亮造成的,应该是你的总线通讯出现了问题,查一查总线内的设备或总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R:
SF指示灯亮,是软件或硬件错误
我碰到一个有输入时SF才亮,后发现这一部分地址溢出。

网友S:
通讯接口是否有接触不好。

网友T:
BF灯亮SF灯肯定也会亮,BF灯亮说明通讯没连接上。检查一下通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