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概念

楼主(2006-11-14):
一、
1、 引起爆炸的三个必要条件,三个条件同时具备 —— 爆炸
点火所需能量 source of igrution;空气或氧气 air or oxygen;flammable air flammable dust
2、 防止爆炸的产生必从三个必要条件来考虑,限制了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就限制了爆炸的产生。
在工业过程中,通常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对易燃易爆场合进行处理。
1)预防或最大限度地降低易燃物质泄漏的可能性;
2)不用或尽量少用易产生电火花的电所元件;

管螺纹资料
时间:2006-9-8 10:36:23

1、BSP是英制管螺纹。不过,有BSP.Tr., BSP.PI., BSP.F.之分。
BSP.Tr.是锥管螺纹,用于密封接合。BSP.PI.是平行管螺纹,用于密封接合,只有内螺纹,与BSP.Tr.的外螺纹嵌合。BSP.F.为平行管螺纹,用于一般的接合。
  光知道BSP,可不能乱加工。最好再做详细确认。要不然漏了油或者煤气什么的,麻烦大了。
2、    螺紋G與螺紋BSPP
一样,均为英制圆柱管螺纹代号 牙型角55度
3、英制螺纹有几种?BSP螺纹的特点及表示法?
  两种,BSPP(管螺纹)和BSPT(55度角锥管螺纹,与美制60度角锥管螺纹NPT相对,互不兼容)
4、 G螺纹与Rp螺纹对比,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两者在用途上有区别吗,能否通用。
G螺纹与Rp螺纹都是55°圆柱管螺纹。只是国别(组织)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代号而已。
G是中国、法国、前苏联、日本的代号;
PF是日本的代号;
BSP、BSPP是英国的代号;
R、K是德国的代号(R是内螺纹、K是外螺纹);
TPYБ是前苏联的代号;
Rp是ISO的代号。
5、1/8 与NPT1/8螺纹有什么区别?
  应该现在都是国标,不过NPT老标中叫Z,是60度用螺纹密封圆锥管螺纹,国标号GB/T12716-2002M,G是55度非螺纹密封圆柱管螺纹,国标号GB/T3707-2001
6、问英国标准管螺纹的英文代号是BSP吗?它有没有锥度的?
  代号应该是G,圆柱管螺纹,没有锥度
8、Rp 螺纹与G螺纹均表示圆柱管螺纹,两者有何不同,能否相互代替使用。
另:Rp与Rb有何不同,能相互代替使用。
管螺纹
非螺纹密封的内外管螺纹,特征代号为G。
G1/2表示圆柱内管螺纹;
G1/2A表示圆柱外管螺纹。
用于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Rp--表示圆柱内管螺纹;
Rc--表示圆锥内管螺纹;
R --表示圆锥外管螺纹。
螺纹代号示例:
G1/2-LH表示非螺纹密封的左旋内螺纹,尺寸代号为1/2英寸。

RP和RB是不能交换使用的
因为一个是55度牙一个是60度牙
9、资料:(前面的言论大都建立在这条的基础之上)
二部分 管螺纹规格及工具 前   言   管螺纹在自来水、煤气、油压系统等,我们生活中看不到的地方,普遍被使用。用途也如耐密用、机械用、油井管用等,渐次被采用作专门使用。如果有用途上的错误,可导致漏气、漏有等,重大事故的发生。   本文对管螺纹的适正使用法,有关工具(螺丝攻、螺模)的适正使用法,用螺纹规检验精度的方法等依序说明。1.管螺纹的种类   可分为英制与美制两大类,都用时,为推拔螺纹与平行螺纹的组合,如外螺纹、内螺纹都用推拔者或者平行者与对推拔外螺纹使用平行内螺纹者。     英制的螺纹角与韦氏螺纹第相同为55.JIS定PT,PS,PF等规格,在国际间普遍被采用.   美制者,凡是首字为N 者都是,其螺纹与美英统一螺纹系相同,为60.这些美制者,将不被JIS或者ISO采用,以美制管螺纹的名称,为合各种用途有多种在有关地方被使用.   公尺制是西德于1954年制定在DIN 158裹,其基准径及螺距为公尺制尺寸,但对一般还未普遍被使用.2.螺纹形状
3.管螺纹的种类.符合,组合表名               称    符 号    分 别    特   种   组   合
       外螺纹    内螺纹
英制管螺纹    耐密结合用    管用推拔螺纹(BS管用推拔螺纹)    PT(BSP.Tr)     ( )     ( )    有时用PS的内螺纹(有时用BSP,PI的内螺纹)
       管用平行螺纹(BS管用平行螺纹)    PS(BSP.PL)         ( )    正对外螺纹为PT(正对外螺纹为BS,PTR.)
   机械结合用    管用平行螺纹(BS管用平行螺纹)    PF(BSP.F.)     ( )     ( )

10、言论(参考)
英制BSW,BSP惠氏螺纹,英制BSPT锥管螺纹
也可选用英国螺纹标准BSP惠氏螺纹,即我国圆柱管螺纹G
G(BSP)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BSP管螺纹是沒有錐度,相當于國家標準管螺纹G.
BSP英制管牙,规范 bs 21.2779 。 牙型角:55度
BSPP螺纹就是55°圆柱管螺纹,一般都是手工加工,G是我们国家的管螺纹代号
BSPP,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BSPT,用螺纹密封的锥管螺纹;ISO标准采用BSP螺纹,中国采用ISO标准,找中国标准就是!!即GB/T 7306-1987。
BSP是英國標準相當于國家標準管螺紋G。
BSPP(即PF)英制直螺纹,BSP指的是一种英国标准管螺纹,为55度角

11、英制管螺纹
  英制管螺纹来源于英制惠氏螺纹,惠氏螺纹的管路系列与惠氏螺纹牙型组合建立起了英制管螺纹的基本尺寸.按1/16锥度关系,1940年,提出惠氏螺纹的非密封管螺纹系列(BSP系列);1956年,单独颁布英制非密封管螺纹标准(BS 2779).
  欧洲国家和英联邦国家首先接受了英制管螺纹标准.ISO/TC5/SC5管螺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受欧洲国家控制,英制管螺纹标准被ISO标准采用.1955年,ISO提出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ISO R 7);1961年,ISO提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标准(ISO R 228).1978年,ISO颁布了两种英制管螺纹的正式标准(ISO7-1和ISO228-1).目前,英制管螺纹已被北美洲已外的国家所普遍接受,广泛的应用于国际贸易中.
  ISO标准内的英制管螺纹已转化为米制单位制.英制管螺纹的米制化方法非常简单,将原来管螺纹的英寸尺寸乘以25.4就转化为毫米尺寸.英制管螺纹尺寸在被淘汰的问题.所谓要使用真正的管螺纹标准是不现实的.这里不存在真米制管螺纹与假米制管螺纹之分.
  英制密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