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之间能用GPRS通信??

楼主(2006-11-14):
我有两台机子在一个县城不同的两个地方,一个地方能用ADSL上网,一个地方GSM手机
有信号,CDMA没有信号.Gprs 速度只有1k多1秒
现在这两台机子都装有WINCC6.0 想做到两台机子的数据同步更新.最好速度能快点.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网友A:
按照你所说的情况,就只能ADSL和GPRS了.另外你说的1K/秒属于GPRS的正常速度.数据同步基本能够达到秒级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太慢了速度

网友C(2007-01-08):
是不是水处理啊

网友D(2007-02-07):
现在移动的就这速度了,楼主应用是可以实现的,但不知是不是要传大数据。如果比较大,那真的比较慢了。。。实现方法很简单,可以两边直接通过走串口的方式来进行数据传输,即两端都是用GPRS DTU,直接点对点的传输就可以了。两边都不需要做什么数据处理了,直接对传就可以了!至于GPRS不是固定IP的问题蓝斯的设备都已经解决了,不需要申请什么APN之类的卡了,方便这种点对点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