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11-14):
请问一下谁知道明电舍变频器VT210SA,怎么恢复出厂值,谢谢了,
谁有台达M系列变频器控制面板的请与我联系,要二手的,外观破一点都没有关系,

网友A:
我有新的.你说多少钱能买.差不多就行,13583135003.

网友B:
B05-3=9

楼主:
pc929:你好,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明电舍变频器VT210SA,面板改为外部控制是那一个参数,(频率给定和运转指令)谢谢了,外部控制是接那几个端子,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B:
运转指令:B01-0=1222(外部端子控制)
频率输入:A00-0= (如果有外部模拟信号输入此设定无效)
启停端子:FRUN-RY0
电压频率设定信号:FSV-COM
电流频率设定信号:FSI-COM

网友C:
请教,艾默生TD900-2S0007G出现E019(电流检测故障)如何解决?是机器内部问题吗?回复limajun1978@163.com感谢!

楼主:
PC929:你好,真的太谢谢你了,如果有什么小弟可以帮得上的,请尽管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楼主:
走南闯北:你好,请问一下你的变频器是什么情况下报E019,是不接以达起动报,还是运转中报,还是一通电就报,我修过几台是因为电流检测部分的+15V电压整流二极管开路,你查一下7840和周边的检测电路,

网友D:
我有一个二手的台达面板,外观还可以,价格不贵,13867709199.

楼主:
PC929:你好,有点事还要请你帮忙一下,我调过我这台明电舍的变频器,参数B05-只能加到2,加不到3.其它的参数以调不了,是不是参数被锁做了,可不可以帮我看看那一个是参数锁,谢谢了,

楼主:
谢谢,我朋友以给我搞到一个台达的面板了,

网友B:
B06-0=1111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去试一下,

网友E(2007-07-01):
待卖货物
名 称 数 量
IC693MDL930E 1
IC693MDL940F 2
IC693ALG220F 1
IC693CPU331—CD 1
IC693MDL645E 3
IC693ALG390F 1
IC693ALG442B 1
IC693PWR321U 1
IC693CHS391K 1
联系电话:13871888061

网友F:
我想知道艾默生你的模块有没有拆下来的,还是整机试机的跳这个故障啊??如有问题,可加361500480

网友G(2008-09-30):
pc929:你好,为什么我用启停端子:FRUN-RY0时,显示是0.1,而电位器也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