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教can,c-bus

楼主(2006-11-14):
不知道can-bus,c-bus,c-mbus到底有什么区别? c-bus有专门的控制器吗? 不知道在智能楼宇中采用哪一种好.都说rs485是不行了,老掉牙的东西了. 还请高人指教.

网友A:
Philips SJA1000、Intel公司82526以及MCP2510都是专门的控制器
CAN控制器工作于多主方式,网络中的各节点都可根据总线访问优先权(取决于报文标识符)采用无损结构的逐位仲裁的方式竞争向总线发送数据,且CAN协议废除了站地址编码,而代之以对通信数据进行编码,这可使不同的节点同时接收到相同的数据,这些特点使得CAN总线构成的网络各节点之间的数据通信实时性强,并且容易构成冗余结构,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系统的灵活性。而利用RS-485只能构成主从式结构系统,通信方式也只能以主站轮询的方式进行,系统的实时性、可靠性较差;

楼主:
c-bus,c-mbus呢,不知道这个和can-bus到底有什么样的大差别.

网友B:
通常的总线通讯,数据的读取,都是令牌式的,有主站发出指令,从占反馈。
Can-bus通讯格式是广播式的,无需主从,就想广播一样,数据不停的发送出来,需要的就去读取。此类模块也很多。
QQ:329360862/redlion12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