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设置几个过流继电器

楼主(2006-11-14):
50吨的门吊,4台大车电机,为YDSE型双速电机,那么要设置过流的话,应该怎么设呢,每个电机都加一个过流还是加两个?可以只加一个总的过流继电器么?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阿

网友A:
加一个总的肯定不好,不是不行,要是有一台电机有故障造成过流的话,由于总过流的整定比较大,不一定能动作。

楼主:
是不是高速和低速回路都要加过流呢,4台都这样么,加起来不时8个,有点浪费啊

网友B(2008-09-19):
还是用我说的老办法吧!

高低速都用电动机断路器!即保险又不占电箱空间!

如果用8个过流继电器要占不少的空间哦

网友C:
同意四楼,或者直接用带热保护的双速电机

网友D:
过流继电器起不了保护作用,加了也浪费。还是加断路器或热继电器好;快速的绕组功率大,一个电机配一个单独保护,慢速的绕组功率小,可以两个基本电机或四个电机配一个断路器保护。

楼主:
实际上我采用的是huangweiping11(黄工@_@)的方法,

每台电机高低速都设置了电动机保护器带辅助触点

任一绕组过流,信号进PLC,报警,切断大车控制回路

网友E:
要看二速电机的高速和低速的额定电流差别大不大.不大的化就一个.我的是用一个,不个我不是变频控制.

网友F(2011-04-26):
每台电机加两个,标准图纸上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2011-06-24):
还要注意:如果你是变频调速的话,因为变频器本身会有过流保护,你要还像加的话,建议你加个热继电器就可以了,如何非变频调速,你还可以考虑使用过流继电器。

网友G:
两个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