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种什么双绞线

楼主(2006-11-14):
现场见到一种五类双绞线,线芯里两对是屏蔽的,两对是非屏蔽的,用于工业电视系统。请问这是种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特制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非标准产品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特价通讯模块FX1N-485-BD;FX2N-485-BD.可全国发货.

网友B:
我也见过。
是否标准不清楚了,我觉得,只要用得多,自然就是标准了。
好处就是:
屏蔽走信号线,非屏蔽走电源线,省了一根电缆。
原来在某个工程见过很多,现场很多220VAC四线制仪表,用的就是这种电缆。不过这不是五类线。搞得我们DCS出线端子也要按电源与信号放在一起。
楼主说的五类线2对用屏蔽,应该是信号1、2、3、6针用的,其他针没用,线可以做其他用途,如电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