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在线下程序,提示看门狗超时!!!!

楼主(2006-11-14):
请问往3150控制模块中在线下程序时下不进去,提示看门狗定时器超时为什么,怎么办????
请问 echelon 的55020-10自由拓扑双绞线控制模块 的service 脚外接输出灯上电后自动一直闪烁,但是触发service脚无效应用映象下不到模块中为什么???什么叫未配置有应用????

网友A:
程序中耗时长的地方,加入watchdog_update().service闪烁可能是由于看门狗复位

网友B:
3150控制模块中eeprom中的程序用的Hardware Template和你现在编译用的设置参数不一样!
解决方法:用编程器直接烧录程序。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在线下载了!

楼主(2006-12-20):
to泰山松:
是您说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用编程器烧录完.NEI程序后,仍然不可以在线下载!郁闷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