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

楼主(2006-11-14):
WINCC能否在XP系统安装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没有看到过
有许多软件只能在2000用
不知道wincc
看看安装说明
应该有支持什么操作系统的

网友C:
可以,我的就是装在XP下的

WinCC6.0 SP3

网友D(2007-05-06):
请问一下我在2000上安装总出现语言不匹配,可是我的语言设置已更改,而且V5.3也装上了,WINCC就是装不上我的版本是6.0的谢谢哪位能赐教

网友E:
Wincc6可以安装于XP 专业版系统。

网友F(2008-09-16):
我也遇到如四楼的朋友说的情况,希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哈!!1谢谢!!!!

网友G(2008-11-16):
在XP系统中只能使用WINCC 6.0及以上的版本,  但是要安装SQL 2000,及补丁KB319740,稍微比5.0麻烦

网友H(2008-12-31):
WINDOWS xp 专业版的才装WINCC,好像6.0以上才可行,具体安装步骤:1 安装WINDOWS消息队列组件 2 安装SQL 3 安装WINCC,有些系统需装相关补丁,安装时如果没有会提示,到网上搜索下载即可。

部分杀毒软件会同WINCC 冲突,导致不能正常安装或是不能正常运行。如果系统不干净(即有病毒)有可能WINCC 不能安装。

请关注我们:苏州普蓝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www.plant-auto.cn

网友I:
一般都是用Windows 2000的毕竟它是工业版的经典

网友J:
2000专业版用于安装5.0,XP专业版用于安装6.0,在安装6.0之前必须在WINDOWS组件中把消息队列打上勾,还要装一个SQL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