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楼主(2006-11-14):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阀门定位器(我用西门子PS2)的断信号保位需要一个电子开关(有人也称为失信号比较器)。能给一个型号和供应商吗?

网友A:
我们是选择了"电流检测变送器",将报警值设定在3.2mA时输出开关量信号,你联系生产电流变送器的厂家都可以定制.用西门子PS2双作用定位器可以不用保位阀.

网友B(2009-10-10):
楼上所谓的“电流检测变送器”,什么厂家可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