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PI电缆

楼主(2006-11-14):
西门子PPI电缆的制作电路图,要的Q我,454898750,注明PPI电缆的制作电路图

网友A:
据说:使用RS232转485就行。

网友B:
自己做的保险不呀!不要烧东西呀!

楼主(2006-12-21):
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C:
有隔离最好,否则烧坏一个PLC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D:
你的图纸能给我看一下吗,我上次做了一根烧坏一个PLC了,后面买了一根也不贵只要50多,有时间交流一下QQ294989242

网友E:
唉,得不偿失,原来这导线这么便宜呀,看来我也不用研究这东西怎么制作了,还是买个吧。

网友F:
请问那里有得买?

网友G(2024-02-24):
西门子V90 S120 S210 S200用伺服动力电缆 编码器电缆源头生产工厂,电联4008-778-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