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 75KW变频器风扇请教

楼主(2006-11-14):
一台mm430 75KW变频器,下部冷却风扇在变频器工作时有时不工作,变频器报过热跳停。三线的,(上一台以也是这样,供应商给换台新的了事)现过保了,另加台小风扇来散热,变频器不再跳停。现请教下该风扇规格,内部有无风扇监测电路等。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问题太简单????把变频拆开了,发现是德国产风扇,dc24v
1540ma,但没搞清楚除电源线之外的另一条线的用途,标志是转数,请教大家,是转数给定还是转数反馈???谢谢!!!

网友A:
去市场里买个一样的,保证好用

网友B:
看是否是这个:http://photo.163.com/photos/lcf-68/59021725/1582202933/

网友C:
应该是圆的,依必安派特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回答,是圆型的依必安派特,现将其拆下,原位置安装另外的风扇。想搞明白圆型的依必安派特风扇白色线是用来调速的???或是将转速反馈给变频器????谢谢各位!!!

楼主:
发哥请指点下吧!!!!!

网友C:
肯定是检测的

网友D:
黄线是热报警信号,把黄线和黑线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风扇上标的是tacho转速,想搞明白圆型的依必安派特风扇上这根白色线是用来调速的???给定转速,当温度高时转速大,或是将转速反馈给变频器????谢谢各位!!!

网友E(2011-09-17):
引用 网友B:
关于看是否是这个:http://photo.163.com/photos/lcf-68/59021725/1582202933/

跪求西门子S7-300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30实现闭环驱动电机变速实例程序,有相关资料也可以,非常感谢。邮箱:5911758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