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看看,有没有遇到

楼主(2006-11-14):
本单位配电房,无功补偿柜常常会有个别接触器烧毁,而且烧毁的 部分大都在接触器的下装头到热保护器上装头,及中间的连线。各个连接件每月都定期的紧固,不存在松,还有连接线都一样,为何独独烧着一部分,大家给侃侃。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这些无功补偿的接触器是要专用的,它上面是有放电电阻的,你有吗?

楼主:
都是专用的无功补偿接触器,得力西的!今天我又检查了,有些连接线已经发焦,我准备更换.只是这样的维修很被动.大家给出出注意,分析原因

网友C:
没遇到过 我就换过电容

网友D:
会不会是由于接触器的触头周期性的振动引起的?

网友E:
你的热保护是不是用那种发热元件的。如果是的话,有可能与热元件的热量传导有关

网友F:
你的热继电器或与之连接的导线选小了。选额定电流大的热继电器,或不用热继电器,因为热继电器与电容器过电流不配合,有空开或熔断器保护就可以了。
  电容器专用接触器没有放电电阻,有限制涌流电阻,运行时已切掉。

网友G:
原因其1:你的智能无功补偿仪设定的动作时间短了,接触器在频繁的动作,而得力西的接触器质量不咋地。其2:导线选用过小。其3:我认为不建议使用热继电器,过时产品,消耗能量太大,发热太大。只用速熔和专用接触器就行。其4:在给你处供电的电网中功率因数太低(可从功率因数表上看到,或智能补偿仪上),你不但给自己补还给电网做贡献。在功率因数特别低的地方,电容电流会是额定值的一倍或更多。其5:接触器触点烧熔,接触电阻增大。分解一看便知。

网友H: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学习一下.

网友I:
如果你的电柜安装时是经过专业设计的,那么检查接触器吧,很多可能是触点问题!

网友J: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是外面人用用导线+铜线鼻后又灌锡。但导线与铜线鼻接触不好,焊锡电阻大且过热后又流出来,导致发热损坏。并且还常常爆(电弧短路)

楼主:
致kunkun:
   1,时间设定为60S,不小的,接触器具我所知,得力西不错,也是专用的,不知你用何牌的,可否告知????2,导线也不小,上下连接的都用线径一样大的.为何烧这一块.3热保是设计时已有的.我也查了,一般的都用.其他的柜子都有,不见有其现象.4,供电这一块没问题,专用的,5,就是接触器的下装头烧结才出现的.为何上装头没有,,我一开始怀疑接触器,所以换了名牌的,没想到还是烧触头,

网友G:
这我也不好说了,毕竟我没见,不过这东西简单的很,等你检查到故障所在就恍然大悟了。电容没问题吧?接触器是专用的带抗涌流电阻的那种吗?由于接触器动作频繁,一般一两年触头就不行了。

网友K:
   有放电电阻么? 导线截面、导线的连接状况等因素都有关。并不是把螺丝紧固了接触电阻就小垫片或线鼻子有可能氧化呀。那样的话不除去氧化膜只紧固效果不太理想。氧化时温度一般很高,截面选小了也会有温升。所以就烧坏了。

网友L:
没遇到过,不过值得学习

楼主:
非常感谢,我会把个位前辈的指导实际用一用,有问题也希望各位不吝指导

网友M:
用指月的电容接触器.

楼主:
谢谢,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网友N: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热继电器上装头受热继电器发热的影响吧!

网友O:
把热继电器拆掉
可能是你的电容接触器的点接触点坏了
换大一些的电容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