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教:MCGS产生脉冲

楼主(2006-11-14):
借人气请教个问题:
能否用MCGS产生周期为10ms,脉宽为2.5ms的脉冲。
想直接用研华PCI-1710-B,该如何做。
初用MCGS,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欢迎加我QQ:66375365

网友A:
可以使用模拟设备吧

网友B:
mcgs有定时器,可以定7。5s低电平,2。5s取反。板卡具体没用过,不敢说。

网友:
按楼主的要求,应该不能直接用MCGS产生脉冲,但是可以用MCGS驱动板卡,板卡产生脉冲,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我想楼主首先应该先明确自己的需求,你要脉冲干什么,脉冲和PCI-1710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想做模拟量采集的话,直接加1710的驱动就行了。
组态软件不同于PLC,如果用PLC实现脉冲的功能那很简单,但是用组态软件就不简单,一般来说用组态软件不要将时间定位在100ms以下,更别说10ms甚至2.5ms,如果有特殊需求,有必要的话可以开发相应的驱动。
我们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如果有需求,你可以联系我们
北京昆仑纵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hmitech.com
邢文录
010-51659278-121

楼主:
谢谢大家
因为是老板要求要用板卡的
我也没办法
我要脉冲是用来控制电磁阀的

楼主:
想再请教一下大家
怎么修改mcgs中开关按钮中的文字(start等)啊?

网友(2006-12-15):
你说的应该是对象元件库管理中的开关按钮,
所有对象元件库中的图形对象,都可以使用
右键--排列---分解单元,对图形进行分解,
再可以选中没分解完全的图形---右键--排列
--分解图符,进行更改。

楼主:
非常感谢!
搞定了

网友D:
用软件行不通。

网友D:
可以用单片机。

楼主:
单片机已经做过了
这是做出那些不懂,爱看热闹的领导看的,郁闷!!
非要用组态软件做个好看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