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菜鸟求助s7-300和pt100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6-11-14):
我用的西门子S7-300PLC 用普通的模拟量模块(6ES7 331-7KF02-0AB0)和 PT100的热电阻
连接,我用的触摸屏,在屏上如何才能显示出实际测量的温度啊,命令是什么啊,还有测量出来的模拟量怎么样经过怎么样的运算,才是实际的温度值啊?小弟第一回弄 ,在调试,
急等回复,谢谢啊!

网友A:
首先,你需要使用L指令来读取端口的信号,然后,由于真实值与信号读取值得关系是10分之一的关系,所以你需要除以10,但为了不丢失小数位,你应该在除法前先转换为浮点数再除,由于Step7不允许直接将整形数据转换为浮点数,所以在转换前你需要先转换为长整形数,然后就保存到一个数据块中去,这样可以重复使用,屏呢就连接这个数据块地址即可,当然要注意屏的数据类型设定。
比如,你PT100的信号读取地址为256,那么:
L PIW256
ITD
DTR
L 10.0
/R
T DB1.DBD0

网友B:
请问用三菱的FX2N 系列该怎么解决呢??
谢谢大师的帮忙~~~~

网友C:
从模拟量输入读过来的值除以10,就是真实温度

网友D(2007-01-10):
我的读数比真实的有大误差怎么办?

网友E:
L PIW256 //读取PIW256的值到ACCU1
ITD //将整数变成双整数
DTR //将双整数变成实数
L XXXX.0 //装载实数XXXX.0到ACCCU1,同时PIW256的转换
值放入ACCU2(XXXX.0这个数据是用来校零的)
-R //ACCU2减去ACCU1,结果存在ACCU1
L XXX.0 //将当前ACCU1的数值放入ACCU2,装载实数
XXX.0到ACCU1(XXX.0这个数据是用来校满的)
/R //ACCU2除以ACCU1,结果存在ACCU1
T DB1.DBD0 //将ACCU1中的数据传到DB1.DBD0

网友F(2007-02-19):
告诉我你的邮箱地址

网友G:
真是讲的好啊,要认真的学习!!!

网友G:
对了,我想请教如果我直接在读入AI模块中时就采用INT,会怎么样啊?精度会降低吗?

网友A:
回答 慕容:
从AI端口读取的就是INT类型的数据。
加入不经过实数,那么精度要看你的需要而定了。
比如:对一个体积为5000升的罐体来说,小数点毫无意义,对于只有5升的罐体,那么小数点的影响将非常大。

网友H(2007-08-27):
支持yuanle!
把现成的程序都编好了,给初学者再好不过的实例教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