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H在线COD检测仪表问题

楼主(2006-11-14):
CSM750/CSS70 在线有机物分析仪,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检测值没有变化(已清洗干净,即使拿出水面读数也没有变化),频率显示为5965Hz,因没有技术资料,无法进行检修。是否光电池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协助分析或提供仪表技术资料。

网友A:
谁卖给你得 ? 去找他们啊,起码技术咨询是应该提供得

网友B:
请问您这是什么地区,什么行业的!

网友C:
可以重标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照。
该仪表供货商无法检修,上海EH总部也没办法,需寄回德国维修,费用太高,而且至少要三个月。
广东地区,污水厂仪表。
重新标定也不行。

网友A:
建议你断开CSS70  看变送器情况,我判断是CSS70坏了,再买1个

在线有机物成份分析仪
1\传感器StamosensCSS70和变送器CSM750组成一个连续紫外吸收测量分析系统, 用于监测污水处理厂尤其是出水口处水中的有机成份吸收测量通过一个多复光束光度计来完成

应用
光谱吸收值SAC 对可溶有机物含量是个重要的测量参数,它与常规的CODBOD和TOC测量值相关通过对有机物的连续测量优化过程控制;  利用紫外吸收测量有机物含量的独特有效方案;优点经济的测量过程无需进行采样和采样预处理无需化学试剂友好的服务操作界面无滞后的快速测量现场标定传感器内存储测量参数

紫外光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依据有机
物对紫外光的吸收作用水样被紫外光照射吸收
光束通过一个由一个平面镜和透镜组成的光学系统传送到一个光接收器内
安装Stamosens 紫外光传感器CSS70和浸入管采用框架式安装
因此探头直接插入水样中
而无需另外采样和预处理设备
也可选择流通式安装变送器CSM750可以安装在传感器附近

也可以远离传感器几米远可选择自动清洗装置
即使在恶劣工况条件下也能确保稳定
准确的测量现场的标定功能使测量系统极好地适用于污水测量
技术数据
变送器CSM750基本数据
输入
精度 满量程2%(标准液)
重复性 0.5%(同质的水样)
显示 2行液晶显示(5mm)用于编程LED显示(12mm)用于测量参数
测量单位 m或以mg/l表示的TOCBODCODDOC等有用的特殊参数-1

电流输出 0/4...20mA 电气隔离
负载 最大500
继电器输出 2个限位触点故障信号保持功能传感器清洗功能
触点开关容量 230VAC/3A30VDC/1A
通讯接口 RS 232 总线扩展槽位

楼主:
我用手电筒作光源代替紫外灯光源作了一次试验,发现随手电筒光强改变(手电筒发射的紫外线光强也相应改变),COD 仪表的读数和对应频率值也会自动变化:手电筒光亮度大,COD值和相应频率值增加,手电筒光亮度小,COD值和相应 频率值减少。恢复用仪表本身的紫外灯光源,COD 读数及相应频率值则没有变化,这试验是不是可以证明光电池功能可能正常,而问题可能就出在紫外灯光源部分?
从哪里可以快速买到比较便宜的作为光源的紫外灯?
Email:styyh@163.com

网友D(2006-12-20):
还是送厂吧,作为光源的紫外灯的波长要跟原来探头上的一样才可以,好象是波长是254的,具体看说明书,我忘了,呵呵!光源很难买的到的,而那玩意十分难拆,根本拿它没办法。

网友E:
反正E+H就有这么黑,让你没有办法,哈哈哈!卖了就不管啦!

网友F(2008-12-08):
哪里有它的中文说明书 可以下载的??

网友G:
请教E+H  COD最大标定量称是多少(mg/h)?

网友H(2009-08-08):
cod 仪表csm750谁有说明书

网友H:
发一个PDF文件到baunt@163.com,谢谢。

网友I(2009-12-22):
哪位有说明书,发到hexiaoh@sina.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