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kw鼠笼电机问题???

楼主(2006-11-15):
我厂里的130KW的鼠笼电机在运行时,发出“V~V”的高频声,会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检查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有用变频器吗?如果排除了机械上的问题后,有可能就是谐波或间谐波引起

楼主:
轴承是新换的!因为这前轴烧过,所以补焊重新车过但轴的外迳小了些,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制成轴承发出响声呢?

楼主:
没有用变频器的!

网友A:
注意轴承温度,轴承安装要紧配合,里套、外圈都不能松。

网友B:
那可能轴承外径小了的原因

网友C:
风扇、护罩等!
传动装置!

网友D:
请问
附近有变频器吗?

网友E:
是设备叫还是电机叫,

楼主:
应该是轴承叫...

网友F:
电机几极的?应该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G:
   通电运行时有噪音,断电时惯性运转没有噪音就有可能是旋转磁场不好了象匝间、相间绝缘不好了。如果通电时有断电时也有那就是机械故障了。象轴承等轴承的弹簧垫弹性还好么。

网友H:
很可能是窜轴了,定子.钻子没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