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PLC与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15):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触摸屏不接到PLC(S7-200)上程序正常运行,一接上触摸屏后模拟量输入值就不变化了,程序就执行不下去了。各种参数设置都是正确的,还请知道原因的高手指教,不胜感激。我都快急死了。

网友A:
可能是通信的缓冲区和你程序适用的有冲突,检查一下!

楼主:
jerrysun你好,通讯的缓冲区在哪儿设置啊?我打电话问触摸屏(weinview)客服,他说可能是PLC与触摸屏通讯共地了,我重新做了一根通讯线试了也不行。

网友B:
监控的结果看到了吗,要不你先把屏里的程序清了,再通讯试试,正常了的话,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看看交叉引用里的地址有没有重复或覆盖的》

楼主:
监控看过了,就是模拟量采集过来在程序里执行到判断的时候就不行了。我也测量过模拟量信号了,是正确的。

网友C:
肯定是有冲突了

楼主:
蓝图你好,那是什么地方冲突啊,我在线模拟是好的。但一接上屏就不行。

网友B:
模拟量不多的话你一个一个地把模拟量断开,终会有一个或几个量出现了错误,如:首次扫描的时候你给一个除数置为0了,就是严重的错误,因为除数是不能为0的,等等这方面的原因吧,好好看你的屏幕组态有没有什么忽略

网友D:
应该就是地址的问题,可以新建一个项目,下载到触摸屏里面看看,以前我用wincc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windows79你好,我把一个空项目下载到触摸屏里试过,也不行呀。

网友E:
触摸屏是什莫?同意楼上说的可能缓冲区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