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底板上的S7 400 416CPU和414CPU是怎么样通过背板总线交换数据的?

楼主(2006-11-15):
同一底板上的S7 400 416CPU和414CPU两块cpu是怎么样通过背板总线交换数据的?是怎么样分配DB数据来达到数据交换?  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请详细些说明?

网友A:
可以在网络组态里建立连接,然后调用通讯块AG_SEND/RECEIVE进行数据通讯

网友B(2010-01-26):
BDEND /BRECEIVE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