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可以一起用吗

楼主(2006-11-15):
在三相五线制的机台供电系统中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可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吗?还是只要保护接零  如果用保护接零空气开关会不会经常跳闸了?

网友A:
最好不要!但若接地良好,不会经常跳闸。

网友B:
首先要分清三相五线制,及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