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控制220V及380V电源如何进行保护更好

楼主(2006-11-15):
其中220V的电源供一直流电机,380V电源供一磁控溅射电源用.请问如何使这两种源可同通过一个开关来控制,相互之间如何保护更好?
谢谢!

楼主:
没有反应啊

网友A:
加空开分开

网友B:
买两个空开,开关扶手连在一起

楼主:
哦,用机械方法来解决问题。
谢谢楼上两位了。

网友C:
  两只接触器分开控制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