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调节阀 选型要注意哪些地方 基本流程是什么??

楼主(2006-11-15):
请教高手 调节阀 选型要注意哪些地方 基本流程是什么??

网友A(2006-12-26):
调节阀选型:
一, 工况参数要了解情楚;
二,流通能力一定要够,也就是要选择满足工况的流量系数;
三,阀体材质,及阀内件材质一定要好,影响使用寿命;
四,结构要合理,压降较大的阀门一定要采取多级降压防气蚀和闪蒸;
选型方法大致如下:
一,确定阀型,如直通,角式等;
二,计算流量系数,满足流通能力;
三,正确选择执行机构,电动或气动(动作频率高气动为气,需要保护首选气动,可用气路实现。

网友B(2007-02-04):
1、选型需提供的参数
      介质名称
      管道材质、口径、数量
      阀前压P1
      阀后压P2
      设定压力SP
      密度、温度
      流量、泄漏等级
      尺寸,连接形式、压力等级
      腐蚀性、是否含颗粒
2、技术指标
     精度
     行程
     开度
     泄漏等级
     响应速度
     故障模式

网友C:
你可以到网上下载阀门的DS(DATASHEET), 如FISHER的可以去WWW.EMERSONPROCESS.COM, 那里都有非常详细的资料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