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能够告诉我直流无刷和直流有刷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啊?谢谢啦!
HAPPY lv

楼主(2006-11-15):
哪位仁兄能够告诉我直流无刷和直流有刷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啊?谢谢啦!

网友A:
直流无刷和直流有刷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啊?
答:无刷和有刷

网友B:
电刷啊
“王先生,请问贵姓” 哈哈

网友C:
直流无刷没有碳刷和碳刷支架
直流有刷的有碳刷和碳刷支架
呵呵

网友D:
有刷vs无刷,直流vs交流,有刷多无需专门的驱动器,无刷则必须有驱动才能工作了

网友E:
有刷的电机电刷易烧坏。

网友F:
有刷VS无刷,直流VS交流,高电压低电流VS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G:
换向的方式,有刷是机械的换向方式,无刷是利用半导体技术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