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Pro-face运行过程中出现死屏现象

楼主(2006-11-15):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大家一下.最近我厂有台Pro-face触摸屏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时有时无的死屏现象,有时会死屏会持继30秒左右,有时还要长一点.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没办法只有找各位大侠们帮一下忙啦!希望能得到您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估计是跟西门子PLC通讯的吧...

楼主:
哦.我去试试看.谢谢!

网友B(2008-07-03):
很有可能是通讯的问题,试着查找一下通信参数方面的原因

网友C:
检查一下死屏时触摸屏的下方有没有什么信息。

网友D:
1:检查通讯端口是否连接牢固
2:离线设置
3:待机模式是否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