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IX5000与P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15):
各位高手好,本人急需解决一个问题,恳求各位高手的帮助.
我原来的电脑是WINDOWS2000系统,和LOGIX5000通过以太网(ETHERNET)通讯很正常.可是,在我的电脑改装WINDOWSXP系统后,就是通讯不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请给一指点,谢谢!!!

网友A:
link能找到plc 吗?

网友B(2007-02-03):
我们使的是XP,连LOGIX5000没问题的!问题太笼统,不好解决!

网友C:
要安装RSLINX的,不知道你装了没有,还有就是要装SP2

网友D(2007-03-27):
   问题太笼统。。。 说详细点
 我用的XP SP2  没什么问题

网友E:
记得要装FRAMWORK,还有什么补丁,忘记了好久没有用哪个了

网友F:
要装XPSP2 RSLINX 等

网友G:
应该是FIRMWORK 好象是什么FACTORY TALK!!

网友H:
应该是RSLinx的问题,软件在XP系统上运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2008-07-06):
RSLinx的问题,在XP系统上运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2008-09-15):
用RSNetworx EtherNet/IP 组态了吗

网友J:
RSLinx是需要配置的

网友K:
从根本讲说明一个问题软件通讯协议不如硬件通讯协议啊

网友L(2009-02-02):
要修改电脑的IP地址,用PING看看通不通

网友M:
是不是操作系统兼容性的问题,西门子的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N(2009-03-12):
WIONDOWS .XP专业版 SP2装WINCC连300没有问题啊!

网友O:
你提供的信息太简单了,不能准确确定。

不过可以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同底层向高层逐一检查。

先查看物理上的连接,再查看连通性,再查看服务。

欢迎沟通交流0755-88865168-801牛工QQ271698199new

网友P:
RSLinx刷新的是远程的IP地址,若是刷新当地的,可能通讯不上。

网友Q:
建议楼主看一下((AB5000模块手册)),相信你会从中找到原因。

网友R:
应该都一样的啊,都是以太网啊,2000下更稳定点了

网友S:
上海南奚电子有限公司主营产品: www.nasea.com.cn qq:254918507
一、 工业以太网类
光纤收发器、光纤交换机、光纤网卡、光纤中继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GBIC/SFP光模块
二、 串口通信类
光纤调制解调器、光纤HUB、多路光纤MODEM、串口联网服务器
三、光缆、配件、尾纤类
光纤跳线、光纤尾纤、光纤适配器、光缆
四、 接口转换类
接口转换器、光电隔离器、中继器、星形集中器
五、 协议转换类
协议转换器、网桥、光猫、PCM光端机缆、光缆终端盒、光纤熔接

网友T(2010-03-14):
我用xp,没问题啊,看看xp的版本吧!!!我的是s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