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该怎样来测量固态继电器的好坏?

楼主(2006-11-15):
想请教各们老师傅:用什么简单又方便而且直观的方法来测量固态继电器的好坏?
谢谢!

网友A:
在控制端给与电压 (假如你的 SSR 是 DC5V, 那你就给它 5V), 然后测 "输出两端" 的是否 "导通" 。
把控制端短路, 测 "输出两端" 的是否 "不导通" 。
假如你的 SSR 是 AC 的, 测量输出时, 记得交换极性再测一次。
测输出两端时, 万用表可能要放在 x10K 档(此时由电表里面的 9v 电池提供)。
http://www.scr.com.tw/c-ssr-series_01.htm

楼主:
非常感谢芯片级维修朋友的帮助,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