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ntouch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6-11-15):
2000系统下,用intouch9.0做的项目。做好后将histdata和viewer的快捷方式放入了windows的自动启动栏,结果重新启动电脑后,histdata启动了,viewer启动不了,并且弹出如下消息

  [ 应用程序“偶的项目名称”是使用win16版本的intouch开发 的,它比5.0版本要旧,因此无法转化]。

   我关闭了histdata以后,依然无法启动该项目的应用程序。把histdata和viewer从自动启动栏删除,重新启动电脑,依然如此。
   哪位高手帮偶分析下,这个索什么问题?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histdata,是不需要你启动的,只要设立Topic,会自动启动的

网友B:
我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只是我没有将histdata和viewer的快捷方式放入了windows的自动启动栏,我把程序考了一分到其他机子上就出现该问题了!!请高手示意,非常感谢!!

网友C:
INTOUCH是不可以把程序移植到别的机器上的啊,除非另外你要移植到的机器和你开发的机器机器名相同才可以,或者你打开INTOUCH之后新建一个程序.在导入你的程序但是要把远程标记名转换成本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