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 比较指令

楼主(2006-11-15):
编制一程序定时停机程序如下:
LD X1
CMP K7 D1319 M110
LD X1
CMP K7 D1317 M120
PLCA显示编译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A:
请问你是不是新建WPL文件时,选择了ES机种?该机种不支持D1317和D1319!

网友A:
如果你选择的是EH机种或者SA/SC/SX机种,应该不会出现此类情况!另外即使你选择的是EH机种,按照你编写的程序也不会实现2007/07停机的功能!台达的万年历必须使用TRD指令将D1313~D1319的内容读出到寄存器(假设D0~D6)中,然后再去比较D0和K7,才能实现你的pLC定时停机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