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文件寄存器

楼主(2006-11-15):
各位朋友.小弟近日来对三菱PLC有一事不明白,我用的是三菱FX-1N 60MT PLC.
但是由于这种plc的后备电源保持只用维持十天左右.而我所做的设备是做电机设备的.
所以里面有些参数必须一直存在PLC中,以便更换品种,后来看到三菱的PLC说明书上有一些文件寄存器,我将存储内存改为8K,用于将这些数据传送到文件寄存器里面.也就是说我每次用触摸屏保存一次参数就将PLC里面的文件保存一次.但是这样会不会影响PLC的可擦写性能.因为PLC最多可以擦写一万次.另外这样做就算机器半年不通电.到底能不能起来掉电保持作用,
当下一次使用的时候可以继续调用出半年前存储在PLC存储卡里的参数?
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PLC协会联盟
群号:23688122
一起交流,软件资料.三菱,台达,西门子,施耐德...

网友A:
不行的,FX1N的不能长时间保存的,最多半个月吧!想过N多种办法了,换成FX2N的吧!

网友B(2008-10-14):
小弟!我自己做了一台设备,是三菱的FX1N--40MR的配海泰克PWS6600有二十四个页面,我想再每次新上线之产品能把数据保存起来.能否保存100种产品的内存.

网友C:
呵呵;EEPROM是可以长久保持的,但有写入次数的限制;

FX1N的用电容保持的数据一般可以10天左右不通电;

如果写入次数频率高可以换成FX2N系列的;

网友D(2009-03-03):
换成omron的吧,这样保存5年都没问题的,可以保存1000个机种的数据

网友E:
这样保存5年都没问题的,可以保存1000个机种的数据

网友F(2014-08-14):
欧姆龙什么型号的?可以保存1000个机种的数据

网友G:
1N和1S是eeprom保持的。你可以写入文件寄存器。写入方法你先看手册,然后再提问。没必要在这里重新把书本搬出来一次给你。只能使用bmov指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