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单相电机的启动及电容问题

楼主(2006-11-15):
公司里一个单相小电机,自己启动不了,需要用手拨一下才能开始运转,请问是怎么回事?轴承没有问题。还有如果一个单项电机的电容坏了,换上一个比原来大的电容,能行吗?如果不行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A:
换电容吧,但为什么要换大一点的呢?不是很贵吧。。。
大一点倒是影响不大,大太多的话就不行了,会烧电机的.

网友B:
稍微大一点没关系,不过不要太大了,,你还要检查一下里面的离心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离心开关,这个没有听说过,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应是启动电容有问题,换吧!

网友E:
手拨一下能正常运转,100%是电容的问题,而且只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换大电容是 因为手边恰好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电容。不过今天换上了之后,我明显感觉电机转的比以前快了,而且噪声大了

网友F:
那如果电容的容量看不清了 ,但又要换电容,而电容恰恰又坏了,怎么样才能通过电机额定容量算出需要用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G:
好象坛子里有说过怎么才能通过电机额定容量算出需要用多大的电容,又忘了,要自己实际动一回手就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