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15):
两套WinCC和一套400PLC通讯,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每台都用DP总线还是一台用另一台用OPC好?

网友A:
当然是都用DP好,如果用 OPC,你的Server  必须保证正常工作,否则Client将连接失败。而用DP,任何一台能保证工作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还有不同意见吗?

网友B:
我用过MPI连接两套WINCC,效果也很好。

网友C:
建立多客户机系统

网友D:
我觉得还是走以太网最方便,呵呵

网友E:
profibus dp 就可以。你要是不怕花前以太网更好。都用400了应该是不怕花钱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