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压保护开关

楼主(2006-11-15):
最近我们这里频繁发生,公共零线断开的事故,导致很多家庭用户的电器被烧坏,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市场上有没有过压保护开关,最好是家庭用的,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不知道用过压继电器控制开关跳闸行不行.

楼主:
太麻烦了吧?难道就没有过压断路器吗?

网友B:
在断路器后面接一个压敏电阻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