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交流电是安全电压吗?

楼主(2006-11-15):
今天在维修一台小型行吊时,根据情形我判断是控制按钮接触不良,就让新来的一电工拆开看看,他就问我有电吗?我随口答,36v的,没事!
今晚突然想起多年前师傅曾告诉我:“电死人的不是电压,是电流,36v有时候也可以电死人!”
  请各位对此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

网友A:
按《实用电工手册》推荐,人体安全电流:交流30mA,直流50mA,故得安全电压:交流30V,直流50V,我国电气电压体制中属于安全电压的有36V,24V,12V三种

网友B:
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现场温度、湿度,以及工作者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人体电阻的大小而定  如果巧合的话 36V足可致命

网友C:
洗澡的时候12V可能也会电死人

网友D(2008-11-25):
在中学物理教材中,把不高于36V的电压称为安全电压,有的同学就认为:只要是36V及以下的电压就一定是安全的。其实未必,对人体是否触电主要看流过人体的电流大小,研究表明,流过人体的电流的大小对肌体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1)当人体流过交流1mA或直流5mA电流时,人体就会有麻、刺、痛的感觉。(2)当人体流过交流20~50mA或直流80mA电流时,人就会产生麻痹、痉挛、刺痛、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自己不能摆脱电源,就有生命危险。(3)当人体流过100mA以上电流时,人就会呼吸困难,心脏停跳。一般来说,10mA以下交流电流和50mA以下直流电流流过人体时,人能摆脱电源,故危险性不太大。

网友E:
师傅说的很对,36伏不是绝对安全电压

网友F:
电压低并不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只是小的电压影响比较小而已!都对人体有伤害的

网友G:
同意以上说法,伤人主要取决于电流。

网友H:
同意楼上说法

电流才是伤人的根本因素

网友I:
:“电死人的不是电压,是电流,36v有时候也可以电死人!”
不是把!!!      2000A,24V的电流能电死人吗?

网友I:
我门在做大电流实验时,他们告诉我说"2000A,24V不能电死人??

网友J:
不能绝对而言,要视周围的情况而定。

网友K:
嗯,大家的解释很好啊,珍惜生命啊,大家工作时一定要小心行事啊!祝福各位!

网友L:
9楼: 7楼等的说法,电流是指通过人体的电流,而不是指通过所规定导体的电流。

网友M:
具体要看是什么环境,干燥且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36V,在潮湿的环境得用24V,在铁罐里比较狭小又潮湿的环境就得用12v以下。

安不安全主要是看人体的电阻,如果用12V一根线在你左手刺破另一根在你右手刺破照样把你电死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师傅说的很对,36伏不是绝对安全电压

网友O:
分析很全面

网友P:
那要看情况来定的,一般要安全就用24V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