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转子绝缘

楼主(2006-11-16):
37千瓦绕线式电机,转子绝缘为零后,能不能继续使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这种电机用在起重机上一般寿命多长时间.

网友A:
能用.滑环封住.用变频器代替原线路.寿命长.

楼主:
那我们单位起重机还没用上变频呢

网友B:
转子绝缘为零后,还能用,为什么???

网友C:
是不行的呀.烧的很快.我遇见过.只用了两分钟就烧了

楼主:
用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D:
大家能不能给个准信
那电
怕

楼主:
能用啊,就是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E(2007-01-05):
是转子对地绝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