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ACS800-0040变频过温的问题.

楼主(2006-11-16):
我有 一台800-0040的机器.开始的时侯是不带电机用面板运行.出现过流(2310).能复位.
在试机是出现了过温(4210)但是故障不能复位了/.不是控制板的问题,也不是传感器的问题.(是不是大板上的立板的问题)...有那位高人知道在大板什么地方有问题吗./等你的回复,//

网友A:
你确认你那机子的控制板没问题吗?过流有好几种可能,有可能是CPU板假报警,也有可能是驱动板上某一个二极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你怎么知道是立板(也就是处理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