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erver冗余问题

楼主(2006-11-16):
我现在要做一个IOSERVER的冗余,而我的PLC只有一个COM口怎么样做两个或多个IOSERVER的冗余啊?  是不是需要带COM口的交换机啊?

网友A:
上位机CitectSCADA 系统通过交换机连接到COM/Ethernet 转换器,然后与您的PLC通讯可以实现IOServer冗余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B:
一个串口不能使用com/Ethernet转换器,时间一长数据就死了。
可以使用com/Ethernet的Terminal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