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B LED显示屏控制卡硬件说明书

楼主(2006-11-16):
VSB LED显示屏控制卡硬件说明书

版本:1.0   2006-6-4
适用硬件版本  Ver:1.1
                                                适用软件版本  Ver:3.7及以上
一、 产品图例

二、 安装图

三、 性能特点介绍

内容 性能
CPU类型 ARM7TDMI
内存容量 8MByte
FLASH容量 2MByte(完全支持脱机、掉电内容保存可用1.2MByte)
通讯端口 RS232    RS485(半双工)
通讯速率 RS232 全双工方式115,200~9600bps可调整
RS485
无线接入 GPS、GPRS、CDMA
显示颜色 红、绿、黄三色
控制LED像素 128(H) x 2048(W) 或256(H) x 512(W)---双色
256(H) x 2048(W) 或512(H) x 512(W)---单色
逻辑显示 软件实现显示屏内逻辑分割,各逻辑区独立动作显示、互不影响
显示内容 文本、图片、动画
显示方式  顺序显示;
显示效果  文字、图片叠加显示;
 透明显示;
 多种动作显示;
 文字特效显示;
 动作速度可调
内码支持  内置国标汉字库;
 支持纯文字屏、区位码传输;
 16/24点阵的宋体字库(占用0.8MByteFALSH空间)
时钟功能 完善的时钟显示功能:
 年月日、星期、时间显示;
 正计时、到计时显示;
 模拟时钟显示
 显示字体、字号、颜色、位置等可任意设定
自动开关屏 支持计算机远程开关屏功能或设定时间自动开关屏功能(软关屏,显示黑色)
亮度调节 计算机设定非线性亮度调节  8级
温湿度检测 支持屏体温湿度自动检测功能(选配传感器)
系统扩展 支持多用途接入、系统功能扩展(客户定制)
供电电压 DC5V
功耗 <2W
操作温度 -20℃ ∽ 50℃
操作湿度 0% ∽ 95%

四、 接口定义
  接插件及跳线说明(未说明部分为系统保留)
   J2: RS232接口(简易串口);
   J3: 34p显示数据输出接口
   J4:RS485接口(半双工)
   J6: 电源输入接口(单一5v)

JP1 强制消隐跳线
    JP3 485通讯终端匹配电阻
J2: 简易RS232接口(DB9公)
       接口电平标准RS232
Pin No.      Signal  Pin No.      Signal
   1     DCD    6     DSR
   2       RXD    7     NC
   3       TXD    8     NC
   4     DTR    9      RI
   5 GND

使用计算机进行通讯时可以使用简易连接

J3: 34Pin显示数据输出端口(2.54mm -34P双排金针卡槽座)
接口电平标准5V—CMOS(基于室内16分之一扫描定义)
信号说明:
DGxx            绿色输出信号
DRxx            红色输出信号
GND            接地
SCLK1          扩展时钟
NC             空,未使用
A、B、C、D    行信号
OE             消隐
STB            锁存
SCLK          时钟

Pin No.
Signal Pin No.
Signal Pin No.
Signal Pin No.
Signal
1 GND 2 NC  3 GND 4 NC
5 GND 6 SCLK1  7 DG8 8 DR8
9 DG7 10 DR7  11 DG6 12 DR6
13 DG5 14 DR5  15 DG4 16 DR4
17 DG3 18 DR3  19 DG2 20 DR2
21 DG1 22 DR1  23 D 24 C
25 B 26 A 27 STB 28 SCLK
29 OE 30 GND  31 VCC 32 GND
33 VCC 34 GND
室外方式时根据不同的显示屏扫描类型有不同的定义。
  Vsb控制卡有专用的hub板。请您在购买时说明hub板号。如果没有合适的,您可以使用50pin的a卡的接口板(与同步兼容)
此接口与同步50pin的接口准兼容,在标准模式下将50pin的前16pin废弃,从17脚对应34pin接口的第一脚,即可实现标准连接方式。
控制卡与50pin的hub板进行连接的示意图:
1、 控制卡3

楼主:
北京振鹏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led显示屏使用软件  http://www.zpsjled.com  bjled2005@yahoo.com.cn  010-82770727.13501060594

楼主:
连接线的制作
首先判断您需要制作的线的种类;根据您的项目情况判断涉及到的连线选择制作。

通信
使用串行通讯 制作
使用RS485通讯 制作
使用无线通讯RS232模式 制作
使用无线通讯以太网模式 制作
使用网络接口局域网接线模式 制作
使用网络接口计算机直接控制接线模式 制作

使用设备
增加了传感器 制作
增加了物理断电模块 制作
连接了HUB转接板 制作
连接的模式
采用了多卡级联模式的大屏 制作

远程物理断电模块的联线制作与连接
远程物理断电模块的接口的PCB板编号为J8
远程断电模块采用美国进口的固态继电器为执行机构。有4个端子
分别为   1 +  接控制卡J8的 +
2 –  接控制卡J8的 —
3 220V或380V 进线
4 220V或380V 出线
3与4可以交换使用。
1、 2脚采用正常的显示板电源线或不小于0.2mm2的线即可。建议采用红黑两色。
显示屏的进线直接接到远程断电模块的3或4上同时接到控制电源。
显示板的电源的进线接到远程断电模块的剩下的空的端子上。
注意:因为默认情况下数据分配板采用的是控制卡供电;如使用远程断电模块则需要独立供电。数据分配板有电源选择的请选择独立供电;如果没有请您将控制卡到数据分配板的50P数据线的第2、4、47、49根线剪断;将数据分配板的电源与显示板的电源连接在一起。
控制卡与数据分配板的扁平线的制作与连接。
为了防止因数据线接错产生的烧毁控制卡的现象;我们放弃传统的金针使用围边座。
为了在使用远程物理断电模块时可以明确的剪断第2、4、47、49根线。请您根据标准规则要求制作50P数据连接线。
1脚的确认:
50P扁平线的第一根为红色或花点与其他线颜色明显不同且处于一个边上。
50P压线头的一个面上有两个凹槽和一个突起的定位;面对这个面可以看到左侧放置扁平线的最边处有一个向下的三角;这个是1脚的标志。
压线注意:
两个压线头在一个水平面上且方向相同。
因为50P压线头比较长,不可迅速用力且需要调整压线钳的橙色压线器在压线钳的中间位置。缓慢用力到压下为止。
  一定要安装反折扣;否则插入控制卡后会很难完整的拔出。
网络通讯平行线的制作
平行线用于网络产品与网络布线产品之间进行连接的标准568B连接线的通俗称呼。
在本产品上适合于控制卡与 HUB、交换机的连接。
100BaseT连接双绞线,以100Mb/S的EIA/TIA 568B作为标准规格

步骤 1:利用斜口错剪下所需要的双绞线长度,至少 0.6米,最多不超过 100米。然后再利用双绞线剥线器(实际用什么剪都可以)将双绞线的外皮除去2-3厘米。 有一些双绞线电缆上含有一条柔软的尼龙绳,可以用打火机烧或小心的剪掉。如果您在剥除双绞线的外皮时,觉得裸露出的部分太短,而不利于制作RJ-45接头时,可以紧握双绞线外皮,再捏住尼龙线往外皮的下方剥开,就可以得到较长的裸露线;带屏蔽的线只能再剥了(如图)

  步骤2:剥线完成后的双绞线电缆如右图所示。
  步骤3:接下来就要进行拨线的操作。将裸露的双绞线中的橙色对线拨向自己的前方,棕色对线拨向自己的方向,绿色对线剥向左方,蓝色对线剥向右方,如图所示。 上:橙 左:绿 下:棕 右:蓝

  步骤4:将绿色对线与蓝色对线放在中间位置,而橙色对线与棕色对线保持不动, 即放在靠外的位置,如图所示。

  调整线序为以下顺序: 左一:橙 左二:蓝 左三:绿 左四:棕
  步骤5:小心的剥开每一对线,白色混线朝前。因为我们是遵循EIA/TIA 568B的标准来制作接头,所以线对颜色是有一定顺序的(如图所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绿色条线应该跨越蓝色对线。这里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就是将白绿线与绿线相邻放在一起,这样 会造成串扰,使传输效率降低。 左起: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常见的错误接法是将绿色线放到第4只脚的位置(如图所示)。

  应该将绿色线放在第6只脚的位置才是正确的,因为在100BaseT网络中,第3只脚与第6只脚是同一对的,所以需要使用同一对残。(见标准EIA/TIA 568B) 左起: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步骤 6:将裸露出的双绞线用剪刀或斜口钳剪下只剩约 14mm的长度,之所以留下这个长度是为了符合EIA/TIA的标准,您可以参考有关用RJ-45接头和双绞线制作标准的介绍。最后再将双绞线的每一根线依序放入RJ-45接头的引脚内,第一只引脚内应该放白橙色的线,其余类推,如图

  步骤7:确定双绞线的每根线已经正确放置之后,就可以用RJ-45压线钳压接RJ-45接头,如右图 市面上还有一种RJ-45接头的保护套,可以防止接头在拉扯时造成接触不良。使用这种保护套时,需要在压接RJ-45接头之前就将这种胶套插在双绞线电缆上,如图。

    步骤8:重复步骤2到步骤7,再制作另一端的RJ-45接头。平行线的另一端RJ-45接头的引脚接法完全一样。完成后的连接线两端的RJ-45接头无论引脚和颜色都完全~样,完成的RJ45接头应该如下图所示。

一  端: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另一端: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以上线路制作完成后可以使用测线器进行测量。
网络通讯交叉线的制作
制作方法和上面基本相同,只是在线序上不像568B,采用了1-3,2-6交换的方式,也就是一头使用568B制作,另外一头使用568A制作

一  端: 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另一端: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

      以上线路制作完成后可以使用测线器进行测量。
使用RS485通讯的连接线的制作
采用全双工方式RS485接口;接口定义:
Pin No.      Signal  Pin No.      Signal
   1     RX+    6  NC
   2       RX-    7     NC
   3       TX-    8     NC
   4     TX+    9     NC
制作方法和上面基本相同线序为
 白橙/橙/白绿/绿/白蓝/蓝/白棕/棕
注意不要把RX+与 RX- 和 TX+与 TX- 一定是成对的双绞线;即一根色线和一根颜色相同的花线。另一端需要RX与TX交叉连接,定义根据使用的RS485的接线说明连接。
注意:
1、 一定要购买能支持全双工的转换器;对于只有两根接线的半双工转换器无法支持。
2、 在绝大多数的RS232转485的转换器的485输出上均标有1、2、3、4并在其他地方标有说明或直接标RX+  RX- TX+ TX-  不同品牌对顺序的定义不同。
3、 在连接时需要将RX 和TX  交换。如下图连接:
4、

超大屏的RS485级联线的制作与连接
采用全双工方式RS485接口;接口定义:
Pin No.      Signal  Pin No.      Signal
   1     RX+    6  NC
   2       RX-    7     NC
   3       TX-    8     NC
   4     TX+    9     NC
制作方法和上面基本相同;但是另一端需要进行交叉。
双卡级联线序为
 一端   白橙/橙/白绿/绿/白蓝/蓝/白棕/棕
另一端  绿/白绿/橙/白橙/白蓝/蓝/白棕/棕
如果大于2块控制卡的连接可以采用连接器进行3分;建议使用焊接方式连接。采用3分线器时线的主线(贯穿整个显示屏的联线)
连接方式:
主线线序:
一端     白橙/橙/白绿/绿/白蓝/蓝/白棕/棕
另一端   白橙/橙/白绿/绿/白蓝/蓝/白棕/棕
第三根分出的线(简称3分线)采用
一端   白橙/橙/白绿/绿/白蓝/蓝/白棕/棕
另一端  绿/白绿/橙/白橙/白蓝/蓝/白棕/棕
注意市场上一些分线器的一个输出端的1~8的顺序是反的;如果您不幸买到了请您使用那个反线序的来连接显示屏;用另外两个做主线;
则3分线的另一端的线序为
棕/白棕/蓝/白蓝/白橙/橙/白绿/绿
使用配套传感器的RS485通讯线的制作与连接
传感器采用半双工方式RS485方式通讯;控制卡有单独的通讯协议支持标准的控制卡不具备连接传感器的能力;如需要连接传感器需要定货时提前声明。接口定义:
Pin No.      Signal  Pin No.      Signal
   1     RX+    6  NC
   2       RX-    7     NC
   3       TX-    8     NC
   4     TX+    9     NC
制作方法和上面基本相同;线序为
 一端   白橙/橙/绿/白绿/白蓝/蓝/白棕/棕
另一端仅保留  白橙/橙/绿/白绿;其他线剪掉。
连接配套温湿度传感器时;将白绿与白橙短接在一起连接黄色 将绿和橙短接在一起连接蓝色;红色接24V正 黑色接24V负。
其他传感器在没有特殊说明时将白绿与白橙短接在一起作为A端 将绿和橙短接在一起作为B端;连接传感器的A和B 。有些传感器的A、B 的定义是反的。如果连接上没有反映可以将A、B端对调连接不会造成硬件损坏。
RS232通讯线的制作
公头:泛指所有针式的接头。
母头:泛指所有插槽式的接头。
所有接头的针脚有统一规定,在接头上都印好了的,连接时要注意查看。
在接线时没有提及的针脚都悬空不管。
  我们使用母头,定义如下:
      9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Pin No.       Signal   Pin No.       Signal
   1     DCD     6      DSR
   2       RXD     7      RTS
   3       TXD     8      CTS
   4     DTR     9       RI
   5  GND
  计算机串口直接连接控制卡的连接方法
9针对9针串口连接
  9针母头 9针母头
   2 —— 3
 3 —— 2
 5 —— 5
使用无线通讯的RS232线的制作
CDMA、GMS等GPRS设备及GPS设备与控制的连接:
公头:泛指所有针式的接头。
母头:泛指所有插槽式的接头。
所有接头的针脚有统一规定,在接头上都印好了的,连接时要注意查看。
在接线时没有提及的针脚都悬空不管。
  我们使用母头,定义如下:
      9针串口功能一览表
Pin No.       Signal   Pin No.       Signal
   1     DCD     6      DSR
   2       RXD     7      RTS
   3       TXD     8      CTS
   4     DTR     9       RI
   5  GND
9针对9针串口连接
9针母头 9针母头
2 —— 3
3 —— 2
4 —— 6
5 —— 5
6 —— 4
7 —— 8
8 —— 7

楼主:
led显示屏|北京led显示屏|北京led电子显示屏|led电子显示屏|生产led显示屏|安装led显示屏|咨询led显示屏|北京专业制作led显示屏|13501060594|电话|01083941942|82770727|
  北京振鹏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安装、维修各种室内外LED电子显示屏/LED显示屏的专业厂家。公司长期致力于LED视频显示系统、LED通讯屏控制系统、GPRS无线控制系统、各种单元板的设计开发.产品型号规格一应俱全。公司本着“品质为根、服务为本、创新为进、”的经营理念,长期服务于金融系统 (证券、期货、银行等),公交系统(机场、车站、码头等),医疗卫生系统,体育系统, 政府机关(工商、税务、海关、法院、检察院.政府机关.军区等)及其他各企事业单位,

  公司在新疆、内蒙、河南、山东、合肥、山西、烟台等地设立分公司及办事处,为全国各地客户提供全面的售前、售后服务。

  公司产品种类很多,包括室内LED显示屏,室外LED显示屏,室内外又分单红,双基色,全彩色,及单灯全彩(4万点/平方米)单灯全彩(17200点/平方米)表贴全彩(1万点/平方米)、亚表贴全彩(17200点/平米)、亚表贴全彩(10000点/平方米)、户外2500点/平方米;2066点/平方米;3906点/平方米 可显示文字、图片、电视.等等根据客户需要、资金预算、实用效果设计显示屏。从而满足客户需求.详细技术咨询电话: 郜经理:010-13501060594 ,

刘经理: 82770727.83941942.86178583

网址: http://www.zpsjled.com

http://zpsj007.it.com.cn/articles/75168.htm

http://www.bjx.com.cn/autositez/w2_3/qyjs.asp?eid=54796

http://zpsjled.blog.ccidnet.com

http://site.iambm.com/index.asp?site=zpsj

http://www.zpsj.iambm.com/

http://zpsj.168ec.com/

http://zpsjled.blog.ccidnet.com

邮箱:bjled2005@yahoo.com.cn  qq:89982287

北京led显示屏|led显示屏|led电子显示屏|生产led显示屏led|北京led电子显示屏|北京led大屏幕|北京led全彩屏|北京led显示屏网络|网络优化|网络推广|led显示屏产品介绍|选购led显示屏要点|制作led显示屏|安装led显示屏|维修led显示屏|led显示屏论坛|博客|

山西LED显示屏|山西LED电子显示屏山西LED显示屏(太原LED显示屏,大同LED示屏,阳泉LED显示屏,晋城LED显示屏,振鹏世纪led显示屏,运城LED显示屏,长治LED显示屏,朔州LED显示屏,北京振鹏led显示屏,榆次LED显示屏,孝义LED显示屏,LED显示屏,廊坊LED显示屏) 河北LED显示屏|河北LED电子显示屏(石家庄LED显示屏,保定LED显示屏,邯郸LED显示屏,邢台LED显示屏,衡水LED显示屏,沧州LED显示屏,廊坊LED显示屏,振鹏led显示屏,承德LED显示屏,张家口LED显示屏,秦皇岛LED显示屏,唐山LED显示屏) 北京LED显示屏,北京LED大屏幕,山东LED显示屏,山东LED大屏幕(济南LED显示屏,振鹏世纪led显示屏,济南LED大屏幕,青岛LED显示屏,青岛LED大屏幕,济宁LED显示屏,济宁LED大屏幕,淄博LED显示屏,淄博LED大屏幕,德州LED显示屏,振鹏电子屏,德州LED大屏幕,烟台LED显示屏,烟台LED大屏幕,日照LED显示屏,日照LED大屏幕,振鹏led显示屏,淄博LED显示屏,淄博LED大屏幕,滨州LED显示屏,滨州LED大屏幕,临沂LED显示屏,临沂LED大屏幕,东营LED显示屏,东营LED大屏幕,莱芜LED显示屏,莱芜LED大屏幕,威海LED显示屏,威海LED大屏幕,枣庄LED显示屏,枣庄LED大屏幕,荷泽LED显示屏,荷泽LED大屏幕,曲阜LED显示屏,曲阜LED大屏幕,潍坊LED显示屏,潍坊LED大屏幕,泰安LED显示屏,泰安LED大屏幕,聊城LED显示屏,聊城LED大屏幕)led显示屏led电子显示屏上海led显示屏深圳led显示屏武汉led显示屏led显示屏报价 天津led显示屏广州led电子显示屏广州led显示屏led显示屏控制器山东led显示屏led显示屏制造商led电子显示屏知识led显示屏技术北京led显示屏led显示屏软件下载重庆led显示屏led全彩显示屏led显示屏原理led显示屏出租led数码显示屏

网友A(2011-05-24):
圳市星光电子发展有限公司
http://www.cn0755.com.cn
公司介绍:
深圳市星光电子发展有限公司总部在深圳,是专业从事LED应用技术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是LED控制系统(俗称LED控制卡或LED控制器)专业制造商,是星团科技旗下公司
产品包括LED单基色控制系统、LED双基控制系统、LED全彩控制系统、LED灯条控制系统,应用范围包括:银行单位、公交车路牌显示、政府单位、医院、学校、露天广告、房店及其他商铺门楣广告,产品的性能稳定,软件简单化、智能化、人性化,完全是为方便客户使用,让客户用得开心而努力。
在今后的发展中,星光电子将继续坚持LED控制系统专业化道路,坚持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与国内外所有的终端客户、系统集成商和LED显示屏制造商加强协作,共同发展!

产品介绍:
(1)HD-XU卡 控制范围 : 单基色 -> 131072 px 双基色 -> 65536 px
最大宽度 : 2048 最大高度 : 256 价格:190RMB/张
【规格参数】

产品说明 U盘更新节目多区域带流水边框异步控制系统
产品状态 2010年04月正式投放市场,现以批量现货供应
控制范围 单基色:16*2048 32*2048 64*2048 128*1024 256*512
双基色:16*2048 32*2048 64*1024 128*512 256*256
带载数量 横向最大 2048点 可带载 64块P10,32块P3.75
纵向最大 256点 可带载 16块P10,8块P3.75
存储容量 2MByte ( 可扩展 )可存储200个节目
板载接口 50PIN 接口 可配套08和 12转接板使用
扫描方式 支持 1/16 、1/8 、1/4 、1/2 及静态锁存的单基色、双基色LED显示屏
通讯方式 RS232( 通讯接线: 直通 2-2 ,3-3 ,5-5) ,u盘更新节目 节目数量 最多支持 20 个节目、每个节目5个分区显示特效 支持多达 35种绚丽特效显示 ( 包括拉伸、飘雪、跑马灯等 ),支持随机选择清屏特效 支持多达 20余 种清屏特效, 支持随机选择边框显示 20种边框效果HD-xU型卡(支持五个自由分区,表盘,表格,时间,计时,多流水边框)
(2)HD-U卡 控制范围 : 单基色 -> 131072 px 双基色 -> 65536 px
最大宽度 : 2048 最大高度 : 128 价格:180RMB/张
【规格参数】

推荐指数 ★★★★★★
产品说明 U盘更新节目多区域带流水边框异步控制系统
产品状态 2010年04月正式投放市场,现以批量现货供应
控制范围 单基色:16 *2048 32*2048 64*2048 128*1024
双基色:16 *2048 32*2048 64*1024 128*512
带载数量 横向最大 2048点 可带载64块P10,32块P3.75
纵向最大 128点 可带载8块P10,4块P3.75
存储容量 2MByte ( 可扩展 )可存储200个节目
板载接口 4个通用08接口,4个通用12接口,无须转接板,直接支持常规室外P10及室内P3.75
扫描方式 支持 1/16 、1/8 、1/4 、1/2 及静态锁存的单基色、双基色LED显示屏
通讯方式 RS232( 通讯接线: 直通 2-2 ,3-3 ,5-5) ,U盘更新节目
节目数量 最多支持 20 个节目、每个节目5个分区
显示特效 支持多达 35种绚丽特效显示 ( 包括拉伸、飘雪、跑马灯等 ),支持随机选择
清屏特效 支持多达 20余 种清屏特效, 支持随机选择
边框显示 20种边框效果
HD-U型卡(支持五个自由分区,表盘,表格,时间,计时,多流水边框)
(3)HD-N卡 控制范围 : 单基色 -> 65536 px 双基色 -> 32768 px
最大宽度 : 2048 最大高度 : 128 价格:150RMB/张
【规格参数】

产品说明 U盘更新节目多区域带流水边框异步控制系统
产品状态 2010年05月正式投放市场,现以批量现货供应
控制范围 单基色:16*2048 32*2048 64*1024 128*512
双基色:16*2048 32*1024 64*512 128*256
带载数量 横向最大 2048点 可带载64块P10,32块P3.75
纵向最大 128点 可带载8块P10, 4块P3.75
存储容量 2MByte ( 可扩展 )可存储200个节目
板载接口 4个通用08接口,4个通用12接口,无须转接板,直接支持常规室外P10及室内P3.75
扫描方式 支持 1/16 、1/8 、1/4 、1/2 及静态锁存的单基色、双基色LED显示屏
通讯方式 RS232( 通讯接线: 直通 2-2 ,3-3 ,5-5) ,U盘更新节目
节目数量 最多支持 20 个节目、每个节目5个分区
显示特效 支持多达 35种绚丽特效显示 ( 包括拉伸、飘雪、跑马灯等 ),支持随机选择
清屏特效 支持多达 20余 种清屏特效, 支持随机选择
边框显示 20种边框效果
HD-U型卡(支持五个自由分区,表盘,表格,时间,计时,多流水边框)
(4)HD-E卡 控制范围:单基色 -> 65536 px 双基色 -> 32768 px
最大宽度:1024 最大高度:128 价格:150RMB/张
【规格参数】

产品说明 以太网-多区域带流水边框异步控制系统
产品状态 2010年09月正式投放市场,现以批量现货供应
控制范围 单基色:16*1024 32*1024 64*1024 128*512
双基色:16*1024 32*1024 64*512 128*256
带载数量 横向最大 1024点 可带载32块P10,16块P3.75
纵向最大 128点 可带载8块P10, 4块P3.75
存储容量 2MByte ( 可扩展 )可存储200个节目
板载接口 4个通用08接口,8个通用12接口,无须转接板,直接支持常规室外P10及室内P3.75
扫描方式 支持 1/16 、1/8 、1/4 、1/2 及静态锁存的单基色、双基色LED显示屏
通讯方式 RS232( 通讯接线: 直通 2-2 ,3-3 ,5-5) ,u盘更新节目
节目数量 最多支持 20 个节目、每个节目5个分区
显示特效 支持多达 35种绚丽特效显示 ( 包括拉伸、飘雪、跑马灯等 ),支持随机选择
清屏特效 支持多达 20余 种清屏特效, 支持随机选择
边框显示 20种边框效果
HD-E型卡(支持五个自由分区,表盘,表格,时间,计时,多流水边框)

(5)HD-M卡 控制范围 : 单基色 -> 40960 px 双基色 -> 20480 px
最大宽度 : 1280 最大高度 : 64 价格:85RMB/张
【规格参数】

产品状态2010年02月正式投放市场,现以批量现货供应
控制范围 单基色:16 *1280 32*1280 64*640
双基色:16 *1280 32*640 64*320
带载数量 横向最大1280点 可带载40块P10,20块P3.75
纵向最大 64点 可带载4块 P10,2块P3.75
存储容量2MByte ( 可扩展 )可存储200个节目
板载接口2个通用08接口,4个通用12接口,无须转接板。直接支持常规室外P10及室内P3.75
扫描方式 支持 1/16 、1/8 、1/4 、1/2 及静态锁存的单基色、双基色LED显示屏
通讯方式 RS232( 通讯接线: 直通 2-2 ,3-3 ,5-5)
节目数量 最多支持 20 个节目、每个节目3个分区
显示特效 支持多达 35种绚丽特效显示 ( 包括拉伸、飘雪、跑马灯等 ),支持随机选择
清屏特效 支持多达 20余种清屏特效, 支持随机选择
HD-M型卡(支持三个自由分区,表盘,表格,时间,计时,多流水边框)

产品报价:
型号 HD-M HD-N HD-U HD-xU HD-E
零售价格 85/张 150/张 150/张 190/张 150/张
小批量价格 82/张 148/张 148/张 188/张 148/张
大批量价格 80/张 145/张 145/张 185/张 145/张
附:两款小卡正在测试中。。。!敬请期待。
产品优点:
软件操作简单易懂,可为LED显示屏生产厂家减少售后服务,不必再为客服烦恼。
U盘更新节目(无需布线,操作更加简单便捷)
控制范围齐全(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不同控制范围的控制卡)
可支持:表格、表盘、动画、计时、时间、温度等显示(满足客户不同需求)

深圳市星光电子有限公司 星光-淘宝商城
http://www.cn0755.com.cn http://hd-m.taobao.com
电话:13570892339(吴先生) QQ:1038992024
传真:0755-83634051
E-mail:wuan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