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选型 学习过程 比较详细

楼主(2006-11-16):
一、原则:
f!h-KL8yf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1、满足自控系统的要求;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U!Q1e v/T(Iz
2、满足经济性的要求。好阀门网!gm i2F]cct

Lij5Fk%S二、公称通径计算
ka)J8P1Y/h/Y9d额定流量系数Kv计算,Kv与Cv的关系为:Cv=1.167Kv.Kv的定义为:温度为278~313K的水在1 个标准大气压降下,一小时内流过阀的立方数。
8z;Qv/hnECv的定义为:用40~60F的水,保持阀两端压 差为1psi,阀门全开状态下每分钟流过的水的美加仑数。
vq%O3}']        \C4e.h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Xa3\qQn
在非阻塞流状态下,一般液体的Kv值计算公式为:Kv=10Q*SQRT(r/(p1-p2))=10W*SQRT(1/(P1-p2))
6m-Y5j ];j}'K m(O好阀门网     式中:Q为液体体积流量(m^3/h),W为质量流量:T/h
        sn Xk4zY g;`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SQRT表示开平方               r为密度g/Cm^3
G3j4W:Te$S9mS好阀门网                P1,P2为阀前后压力,单位为Kpa(绝压)
1mn6O2uTwww.haofm.comk@!V9u;nY
高粘度液体Kv值计算
ExhE?N
~#w*o!}1`O S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当液体粘度过高时,由于雷诺数下降,改变了流动状态,在雷诺数Re<2300时,液体会处于低速层流流动,需要对Kv值按下式进行粘度修正:www.haofm.com[!YT3]Lg`O

Qni:S
D9^v~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粘度修正后的Kv值=粘度修正系数*未修正前的Kv值。h&Vq#W)l]z:r
粘度修正系数与液体的雷诺数有关,其值可查询<<调节阀使用与维修手册>> 第65页的图3-9 雷诺数修正系数  图表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K)ss qnDQ)^
一般调节阀阀芯处的雷诺数计算可按如下公式计算:www.haofm.com`_H/Z5o5Q&\
雷诺数Re=49600*Q/SQRT(Kv*r)-------------双座调节阀
BYu;V7{4A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雷诺数Re=70000Q/SQRT(Kv*r)----------------单座、套筒、角形、隔膜阀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Uty_i-bN?
式中r表示的是流体在工作状态下的运动粘度,其单位是   平方毫米每秒
1G,]!Z3[fw"LPs       Q为液体流量,立方米/小时
C2Qjj9qX4[www.haofm.com
6ce5{?i2]
T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三、气体Kv计算www.haofm.com.M0tW/d&t4Oq"V{
  对于一般气体:当P2>0.5P1时,有Kv=(Q/3.34)*Sqrt[(r*(273+t)/(P1^2-P2^2)]
g        g7i!t!N/|
Sr好阀门网                             当P2不大于0.5P1时,有Kv=Q*SQRT(r*(273+t)/(2.9*P1)
bd+KJh,a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式中P1,P2分别指调节阀的前/后压力,Q表示标准状态下气体流量(Nm^3/h)
ld.E VV5T]-GL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r是标准状态下气体的密度(Kg/Nm^3)    t是气体温度(摄氏度)
U1i        Wk/F6Fs@Pmwww.haofm.com     对于高压气体 {;uQ$Jv
       Kv'=SQRT(Z)*Kv -----------------------Z是气体压缩系数
B&[&T6L,Kq]FG  气体压缩系数是比压力和比温度的函数,部分可查<<调节阀使用与维修手册>>page69的图3-10气体压缩系数图。
7px$LQC-Twww.haofm.com好阀门网1FO4J/MS7h
四、水蒸汽的Kv计算 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9b5htq'KH/W[|
    1、饱和水蒸汽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I;l"x
}C5[pKU'cq
      当P2>0.5P1时Kv=120Gs*SQRT[1/(P1^2-P2^2)]*Ks
nL!?H"n#o!@L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当P2不大于0.5P1时Kv=140Gs/Ks*p1
LP(\Ab5~l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  2、对于过热水蒸汽
w$x
S8k
R
u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当P2>0.5P1时Kv=6.23Gs*(1+0.0013*t')/SQRT(p1^2-P2^2)0t1XS&c fG
     当P2不大于0.5P1时Kv=7.25Gs*(1+0.0013*t')/p1
wzE9p4j好阀门网式中
"TSo~
BR)Bk   Ks表示蒸汽流量Kg/h,  Ks表示蒸汽修正系数(水蒸汽取19.4)好阀门网;T+}2]["T%j
t'是过热度(摄氏度)
Z3b1F
_ o;Zn        ?m0E-rwww.haofm.com
N$b4V6LN&_Y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调节阀口径的选择好阀门网 kO)|i#o
  在确定调节阀口径时,按工况所需流量数值的1.2~1.4倍作为阀的额定流量系数Kv值,同时还应对

楼主:
不要意思 出乱码了

楼主:
调节阀又称控制阀,它是过程控制系统中用动力操作去改变流体流量的装置。调节阀由执行机构和阀组成。\,dT8]:b6U
执行机构由起推力 作用,而阀起调节流量的作用。调节阀是执行器的主要类型。执行器是一种直接改变
b"i`
Av好阀门网操纵变量的仪表,是一种终端元件。执行机构是一种将控制信号转换成相应的动作来控制阀内截流件的位置好阀门网[;m.SM(_D
或其它调节机构的装置。信号或驱动力可以为气动、电动、液动或这三种的任意组合。阀是调节阀的调节部分
&PL&~A*F8?它与介质直接接触,在执行机构的推动下,改变阀芯与阀座之间的流通面积,从而达到 调节流量的目的。
V|0u$^e2OJ&MaK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Mvi        kf
较常用的气动执行机构
6p;n
Sts7nHHfi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气动薄膜执行机构---它有正、反作用两种形式,其信号压力一般是20--100Kpa、40--200Kpa,气源压力的最大值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X`wI/bChsb
为500Kpa。输入信号压力增加时,推杆向下运动的是正作用,反之则是反作用。国内大多数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B?+l E+_f zx&z-t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的行程规格有10、16、25、40、60、100等。对应的有效面积为200、280、400、600(630)、1000、1600平方厘米。www.haofm.comM+] YIi
有效面积越大,执行机构的行程和推力就越大。
}"A cBD-{],h U"q好阀门网   气动活塞式执行机构-----它有单作用和双作用之分。单作用内装复位弹簧,在执行机构失气时复位至执行行机构
7?tK'Z%]!G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出厂时的初始状态;双作用无弹簧,它是在气缸内活塞的两侧输入气压信号,可以是一个气压信号固定大小不变,另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Uqq2q$l2B
一个则是变化的信号,或者活塞两侧都 是变化的气压信号,在活塞两侧的这两个气压作用在活塞上产生的压力差,好阀门网u(h2`\xz6Q4P
从而使活塞杆向合力的正方向运动。
L&K`W;l"S6T`J&C好阀门网    由于气动活塞式双作用执行机构内没有弹簧,因此其输出力比同类的单作用要大,比较适合于高静压、高压差的
gT!z(^/x(ps        xx5WI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工况下使用。它的输出特性有比例式和两位式,比例式必须带上定位器附件,不带定位器就是两位式,适用于两位式的开关控制阀产品,由于其动作速度快,反应灵敏所以可用于快速切断或快速开启工况下的控制阀上。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Ui*NL6L7gp*Dx
+g:n:Hq5{4Cq\
电动执行机构---该类产品很多,但可分为直行程、角行程、多转式三种。电动执行机构都是由电机驱动,通过减速装置,在电信号的作用下产生直线运动和角度旋转运动。
4P/]h R
w&N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1、直行程类用于直行程的调节阀;
?{UR ]L!hd(bwww.haofm.com2、角行程类用于角行程类调节阀;www.haofm.comVBF;bX.a
3、多转式类是执行机构的输出轴输出各种大小不等的有效圈数,一般用来推动闸阀或由执行电动机带动旋转式  的调节机构。
|0Q+X4s^r8{U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N0}H3fi;]^LAV0n
电动执行机构的动作特性有积分式和比例式两种。
P:wm8Z,A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积分式也称为断续控制式,执行机构接收输入特定的电信号并输出正转、反转、停转三种状态,执行机构的
0I{!_8I*\C0u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最后输出位移与输入信号对时间  的积分成正比。www.haofm.com\/n!b"S!gdJ
A
  www.haofm.comJ|({xm"C
  比例式动作特性也称为连续控制式,执行机构接收调节仪表的输入信号,在伺服放大器内与位置反馈信号相
,Wcl3aZ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比较,其偏差经放大后控制伺服电机旋转,最后经减速器输出位移,位置发送器将输出位移转换成与输入信  号相对应的直流电流输出,作为位置反馈信号。执行机构的旋转方向决定于偏差、信号的极性,向减小偏差  值的方向转动,直到偏差值小于伺服放大器的死区才停止运动,因此执行机构的位移与输入信号的大小成正  比关系。
+YVY        h+U8gl
`好阀门网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S'Y&L.WX&L!Y6v@
调节阀的常见类型好阀门网uy
R'KB1P
i
直通单座调节阀:阀腔内只有一个阀座和阀芯,其泄漏量小,关闭严密,在工况条件不是很严格的情况 下,又可做为调节型的切断型使用。对公称通径小于25mm的单导向阀芯不能反装,因此在这一条件下气开式必须 采用反作用执行机构。(对DN值大于25的此类调节阀将阀芯反装结构一般不推荐使用)。
L        yAz{o     气开式单座调节阀随信号压力的增大而流通面积也增大了;而气关式则相反,随信号压力的增大而流通截面积减小。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Z?'?4Yk*N

_4n5UH&M
Ut&Ewww.haofm.com直通双座调节阀:)o)k3h5g-gvp
     阀内有两个阀芯,两个阀座。流通能力比单座阀约大20%--50%。流体作用在上、下阀芯上的不平衡力可以互相抵消,    所以允许压差大,但由于上、下阀芯同时关闭难保证,所以其泄漏量大。由于阀的流路比较复杂,在高压差流体中使  用时,对阀体的冲刷及汽蚀比较严重,也不适合在高粘度和含纤维介质的工况下使用。c3Oe^1c(p#M

J,b^$T-T4f3Lwww.haofm.com角形阀:阀体为直角形结构,流路简单,阴力小、适用于高压差、高粘度、含有悬浮物和颗粒状流体的调节,     可以避免结焦、堵塞,也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于清洗和自净。一般用于底进侧出的场合,这样使用 可以让调节阀在工作时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在高压差的场合下,为了提高阀芯的寿命防止在开度 小时产生振荡,也可采用侧进底出。
*T5D:| W!F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D"aYJ,\9CC3_高压阀:是一种适用于高静压和高压差调节的特殊阀门,多为角形单座或是角形多级节流,以及其它结构形式  高压阀阀体一般是锻造、焊接而成型。
1h(H"ckSt6j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3Gj*z)Dq+B
]2b,r
套筒阀:也称笼式阀,是一种结构特殊的调节阀。根据流通能力的不同要求,套筒的窗口可以分为四个、二个      一个。利用套筒导向,阀芯可以在套筒中上、下移动,由于这种移动改变了套筒的节流孔面积,形成 了各种流量特性并实现流量的调节。套筒阀具有平衡型的阀芯结构,工作时不平衡力小,加上套筒导  向,所以其稳定性很好,不易振荡,降低流体流过节流孔时产生的噪声。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7s"ri nX/}
q

3uN'Z-N`www.haofm.com三通阀:可分为分流阀与合流阀,在DN<80时,可用合流阀代替分流阀。可用于流体的分配、混合、换向以及   回流等。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_V"X_*\
hl

(j'V8z/X4y7q!Kwww.haofm.com蝶阀:结构简单,其阻损小,结构紧凑,适用于低压差、大口径、大流量和带有悬浮物流体的场合,一般结构    的蝶阀泄漏量较大。
|@)hc'M{0g`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好阀门网
A;rvErL3l:V
球阀:分为O型和V型,全开至全关位置的转角为90度   O型:结构简单,维修方便、流量特性为快开,一般用作两位阀;密封座采用软密封,密封可靠;流通能  力大,流体进入阀内无方向限制。一般的结构只用于200摄氏度以下和100Kpa以下压力,不适用于腐蚀介质。
#H%[x
C7?O-r6hd9rwww.haofm.com     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PZe6He
      V型在阀芯上开有V形口,随阀门开度的变化,其流通面积也变化,从而可连续调节流体流量。V型口与阀     座之间有剪切作用,可以切断纤维送入的流体,关闭性能也好;
|Wz-l!w&p,R(}
/n;B)]&Tn#k#Q ~T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偏心旋转阀的特点是阀芯与阀座闭合时依靠柔臂的弹性变形,自动对中,密封性好,泄漏量小,流路简单、流阻小,流通能力强,不平衡力小允许压差大,能耐较高的温度。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7r.^.bJ ~        Jbt

D/?K+y.\&V.?M ozDv好阀门网

楼主:
调节阀常见的上阀盖结构形式有四种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Os:y$~o,T+N
1、普通型:适用于常温场合,工作温度为-20--200摄氏度
6]J-{y9X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2、散(吸)热型:适用于高温或低温场合,工作温度为-60~450摄 氏度,散(吸)热片的作用是散掉高温流体传给调节阀的-vK#~$K4E;T
  热量或是吸收外界传给调节阀的热量,以保证填料在允许的温度范围之内工作;
aj] N
];lJ:p YU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3、长颈型:适用于深度冷冻的场合,工作温度为-60-- -250摄氏度,它的上阀盖增加了一段直颈,有足够的长度,可以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A+kS
T0y        ?@q
   保证填料在允许的低温范围内而不致冻结,颈的长短取决于温度的高低和阀口径的大小。
.rc
?        ?E%ek7[4、波纹管密封型:适用于有毒性、易挥发或是贵重的流体控制中,可以严格密封。
8V3h TzY,I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
c)?$@1w8c zR/DPwww.haofm.com上阀盖的密封件结构:
*B,G^
p?I9f$W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1、普通型---标准形式,填料靠压盖压紧,结构简单,磨损之后可再调整。
"rd y
OBL好阀门网2、带弹簧型式---由于填料内有压缩弹簧的作用力,使密封圈的密封性能更好。
tEhF6Xxh)?3、双层填料函---在双层填料的中间还带有隔套,用于高温时可带注油器。好阀门网h?Sa;iLt"S

u$aaznN_ H1~好阀门网当填料密封压力小于被密封介质的压力时,外泄立刻开始,为了保证密封效果,应尽量减少填料函孔壁和阀杆的光洁度,以减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B| h4t#P^
少磨擦,填料函内孔孔径和阀杆直径的比值也会影响填料的密封压力,因此应选择合适的比值。可做参考的经验直径比值如下:
)f
Bcrj?P        I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    阀杆直径: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单位:in)
FNa q#_9j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经验比值:1.5   1.5   1.45 1.43   1.4  1.36  1.34  1.32  1.31
fB/tz A好阀门网              1.75  1.45  1.4  1.38   1.35 1.32  1.31  1.3好阀门网2d WK|jy$q+PIy
选用合适的填料高度:从一般的经验来说,填料高度的最佳值为阀杆直径的1.5倍(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jj E.I\9Z[e好阀门网选用合适的密封材料以及设计合理的填料函都是为保证密封效果而在设计时必须注意的。如必须考虑环境与介质温度,以及
s#H,X;o6|y*b?%w密封材料的抗蠕变、抗松驰及抗氧化等能力,填料箱结构设计时应考虑在填料产生磨损和松驰后具有自动或是手动补偿的结构。
QKG!edT"Lbn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
.oF_W:m&P
S^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

网友A(2007-01-02):
怎么都是乱麻啊   发到我邮箱里可以吗  zxy1959@163.com

网友B:
都是乱码,如果可以,请也发送到我的邮箱:sdc007@sina.com

网友C(2007-12-11):
乱码。请发到我邮箱:djgc_auto@126.com

网友D:
给我也来一份  jin_824@163.com

网友E:
给我也来一份   linpeipeng@gmail.com

网友F(2009-02-20):
我蒸汽需要调节阀选用单座笼式好还是直通单座好

网友G:
楼主有三千岁了会写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