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2006-11-16):
电磁流量计以其具有测量通道是一段无阻流检测件的光滑直管,不易阻塞而适用于测量含有固体颗粒或纤维的液固二相流体;同时它不产生因检测流量所形成的压力损失,仪表的阻力仅是同一长度管道的沿程阻力,节能效果显著,对于要求低阻力损失的大管径供水管道是最为适合;电磁流量计所测得的体积流量,实际上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只要在某阀值以上)的变化影响不明显;与其它大部分流量仪表相比,前置直管段要求较低;电磁流量计测量范围度大,通常为20:1~50:1,可选流量范围宽;电磁流量计的口径范围比其它品种流量仪表宽,从几毫米到3米;可测量正反双向流量,也可测脉动流量,只要脉动频率低于激磁频率很多;仪表输出本质上是线性的;易于选择与流体接触件的材料品种,可应用于腐蚀性流体等优点。我厂所选用的流量计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电磁流量计。

    现在我就把电磁流量计的基本测量原理给大家阐述一下: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即导电液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力线运动时,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势,其感应电势E为

    E=KBVD

其中:K——仪表常数;
     B——磁感应强度;
     V——测量管道截面内的平均流速;
     D——测量管道截面的内径。

    测量流量时,导电性的液体以速度V流过垂直于流动方向的磁场,导电性液体的流动感出一个平均流速成正比的电压,其感应电压信号通过二个或二个以上与液体直接接触的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送至转换器通过智能处理,转换成标准信号4~20mA和0~1kHz输出。

网友A:
也不留下大名和联系方式,有资源可以共享。qq:28196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