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大部分接地,引起DCS干扰,温度乱跳。用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楼主(2006-11-16):
热电偶大部分接地,引起DCS干扰,温度乱跳。用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是用隔离模块还是换热电偶???

网友A:
使用绝缘型的热电偶试一试,我厂的效果不错

网友B:
加隔离,我们有4-20ma隔离模块,高精度 ,hartcomm@126.com

网友C:
看情况,可以先换热电偶试,再将信号地与电源分开,如果还不行就用隔离模块.

网友D:
补偿导线屏蔽了没?

网友E:
用隔离模块比较好

网友F(2007-06-25):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也碰到过,只能换设计!

网友G:
最好和DCS的地接到一起,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解决干扰问题,当让楼上兄弟说的方法都可以采用,以DCS的地为准,不要在现场接地,同时采用补偿导线。

网友H:
并联电容

网友I:
采用屏蔽补偿导线,并与DCS共用接地点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J:
同意楼上观点 啊

网友K:
用隔离模块比较好,我试过。

网友L:
隔离多少钱?

网友M:
这是DCS接地的事

网友F:
旁观者的争论与猜测在沸沸扬扬的进行着,而主持者一言不发,还有已经做过的高手在冷眼看,而发问者也没有告诉进展或结局,关于干扰的问题我看过好象一次都没有结局,这就是我们的论坛,高技术的更像灌水的,我只有悲哀ING...

网友N:
最好换热电偶,从源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