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什么组态软件配合比较好?

楼主(2006-11-16):
选用了西门子的S7-200,由于以前没有使用过组态软件,所以目前就要考虑哪个软件比较方便,尤其是结合S7-200的应用。

主要看到有WINCC,组态王,INTOUCH,另外还有比较通用的LABVIEW。

不知道和S7-200使用时,哪种比较方便,主要用在锅炉方面。要在组态软件和PLC之间建立串口通信。

谢谢了!

网友A:
那要看你的艺要求了,要求不高的情况用低端的TD200、TP170A等,要求高呢用好一些的WIN CC之类

楼主:
不是很明白,我主要是想实现在PC端的界面(显示和设置).
和PLC之间用RS232,不知道WINCC等软件是否包含了PPI协议.

网友B:
最近新买了西门子S7-300的PLC和西门子公司配套的触摸屏
送的软件是:STEP7 版本5.4的;还有WinCC flexible
请问西门子的STEP7 是不是有一个KEY的,还有西门子的触摸屏有没有专门的组态软件与触摸屏直接配套的,例如我之前用的OMRON公司的NS-Designer和触摸屏NS10就是配套的

网友C:
用组态王 就很好了 需要的话 联系

QQ 365871920

mxb1975@126.com

网友D:
用国产的就可以啊,便宜

网友E:
监控组态软件与PLC入门(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一书,就是介绍S7-200与组态王的应用,很实用

楼主:
DB的应该也有吧.

ZB的估计比较贵.

网友F:
西门子的用他们自己的上位机软件,简单很多

网友G(2009-03-14):
组态软件应该没太大关系的吧 !只要稳定性好就可以了

网友H:
都行,推荐使用组态王

网友I(2011-09-06):
labVIEW连接西门子PLC ,加一个通讯模块BCNet-S7

可以查看: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64&productsid=937

网友J:
可以使用免费得啊,比如GENIE,我这有,免费,然后配一个OPC SERVER,免费,搞定!

网友K(2018-03-26):
引用 网友D:
用国产的就可以啊,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