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工况该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06-11-16):
各位大哥大姐:
      有这样一个工况条件:温度:15~150 由于温度较高所以会有蒸汽存在; 压力为常压;    强酸性,PH值0.5~8   ;  介质为泥砂浆是强导电性物质,液固比3:1,密度1.5~1.5;  还有可能接触强氧化性和强还原性物质;    法兰安装。
      要求选一液位传感器,量程2~3M,输出信号4~20mA,请问下这样的条件下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液位传感器。

网友A:
向你这种情况,在工控网上看到您求购信息.
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0411-82520130 yuanfeng@denis.com.cn

我公司代理的美国Viatran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以下是它的一些信息  您可以看一下...

517液位变送器是全焊接,投入式变送器。即使在水下1200英尺(360米)也可测出精确的液位值。不仅可以应用于一般的水处理场合,在腐蚀性的环境应用中性能更优。压阻式扩散硅传感器保证了其精确性和稳定性。

特性:

l            投入式

l            直径小于7/8”

l            防腐蚀结构

l            量程:30”水柱 到 水下1200英尺/500psi

l            可选本安防爆

l            全不锈钢结构

典型应用:

l            沼气井

l            垂直水井

l            地下容器槽

l            水/污水处理厂

l            水库/水坝

l            海上作业

l            化工废水池

用顶端压力测量液位

用流体静力学原理测顶端压力从而准确测量液位

如果您想通过流体静力学原理通过压力来测量液位,那么选择517型号最合适不过了。517型号的精度可达到0.1%。该型号还可投入水下工作,也就是说可在容器槽中工作。517型号有4-20mA的稳定输出。

517可以在很恶劣环境下工作。该产品在北美市场应用中获得很高声誉。内部电路设有防雷保护功能使4-20 mA输出信号最大程度地不受外部的干扰。如果信号要通过很长的电缆而准确传送的话,这些因素就尤为重要。

坚固的特性

Viatran特有的电缆密封确保了其防水性能可达到500PSI。Viatran的全焊接传感器设计避免了其它可能的泄漏途径。这个设计省去了O形环密封设计。

顶端盖(可选)

517带有标准的可拆卸的顶端盖,如果需要加大重量的话。还有更重的盖可选。提供1/4"NPT压力接口以用于压力源标定。

网友B:
 Viatran:
    就知道在网上推销东西,就没考虑技术要求.一辈子都会卖不出去东西,你在看看人的要求,你这产品苻合吗??

网友C:
赞同  xongzhou:  得批驳!

--------------------------------

对于主题,我有些迷惑:
温度:150 介质固液比例1:3--- 和常压 有些矛盾,
介质为泥砂浆水混合物 -----和强酸性腐蚀 有些矛盾

这个工艺过程对于俺来说确实感觉希奇,(请原谅孤陋寡闻 “烧碱”多怪)

我感觉用雷达可以完成测量 这里得关键是温度和酸性得柔和 同时面对这两个条件是对测量仪表得材料得考验

网友D:
个人认为,也是非接触式测量较适合。

雷达,超声波,激光。

本人对激光测量不太了解,在此不表意见。

温度太高,超声波测量不太适合,那就雷达可满足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