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式红外测温仪跟便携式红外测温仪的优劣势浅析

楼主(2006-11-16):
在线式红外测温仪是一种可以长期在线监测温度,对红外测温仪电子处理单元的电路部分要求比较高,供电,处理的元器件都要达到一定的要求,因为往往现场的许多工况比较复杂,例如温度高,湿度大,烟雾灰尘比较多等,所以在线式红外测温仪的价格相对一般低温的便携式红外测温仪来说价格要高些,也就是说无论如何,5000元是在线式红外测温仪的底价,有些厂商说2000元能卖红外测温仪的话,质量上很难有保证。
 便携式红外测温仪如果只是用作常规的低温的温度监测同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500元以内的就可以满足要求,但是一般来说距离系数都很低,4:1,8:1,12:1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如果要比较高的距离系数,检测比较高的温度,这样的话价格就不低了,好一点的便携式红外测温仪通常会在6000元以上,精度越高,价格越高。
 一般的便携式红外测温仪都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不能透过玻璃等介质检测温度,因为红外波长的原因,本质上决定了它不能检测到透过玻璃的红外信号。
  所以,大部分人在购买红外测温仪的时候,经常以便携式红外测温仪的价格来跟在线式红外测温仪比较,这是不太合理的

网友A:
经你这么一说我对红外测温有了一定的了解,谢谢!!

网友B(2007-04-28):
那在线式的透过玻璃对精度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B:
如果楼主你回来,麻烦回答一下

网友C:
我来说两句:便携式红外测温仪如果他的红外波长是短波的话也是可以透过玻璃的,现在市场上有用长波测高温德红外线测温仪,价格狂便宜,测低温时问题不大,测高温就不行了。但是他说能测高温,好像可以测1550度。在行的一看就要笑掉大牙了,根本就是在欺骗消费者。

网友C:
TO:俗世清风
    不是所有在线式红外测温仪都能透过玻璃的,低温(五六百度以下)情况下,如果红外测温仪的工作波长是长波(8~14微米)的话只能用专用的红外玻璃,高温(七八百度以上)情况下,如果红外测温仪的工作波长是短波(1.6微米以下)的话可以透过普通玻璃。但必须稍微补偿一下温度,也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发射率。调整的幅度由现场经验和标准热电偶来校。调整适当的话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2007-05-31):
路过,俗世清风没反应??郁闷!

网友D:
下面引用由俗世清风在 2007-4-28 14:24:00 发表的内容:
  那在线式的透过玻璃对精度有多大的影响?
--------------------------------------------------------------------------------------------
我是楼主,但是原来那个ID不记得密码了,所以重新注册了个ID,回答三楼朋友的问题

  玻璃会让温度偏低。而且根据玻璃的材质不同偏低的大小不同,所以建议用石英玻璃,厚度最好控制在10mm以内。
经我公司实验,1000度以内,10mm玻璃,在测量角度不是很大的时候,温度偏低在7-8度,但是在高温范围,这个差值会很大,2000度左右的时候,偏差高达40度,为了您的使用,建议自己试验,在没有玻璃挡住的情况下,测量的温度是多少,在有玻璃挡住的时候,测量的温度又是多少,作个比较,就知道偏差多少了,但是尽量保持垂直测量,因为测量角度大的时候,相应的玻璃厚度会很大。

  这只是本人的一点愚见,更多的见解希望朋友们能不吝赐教!

网友E:
低温时要用透红外的锗玻璃,高温用石英或者蓝宝石玻璃
短波可以穿透石英玻璃,所以在一些熔炼炉中应用中,都是通过观测孔来测量温度的,当然玻璃不可能太厚,因为红外测温仪是可以通过调整发射率来修正的,所以如果想得到准确的温度值,应该用热偶来校准.

网友B(2007-06-30):
TO: 22867357
很久没来,见谅,你说得很详细了,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也说得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