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正负级的判断

楼主(2006-11-16):
请问大家:
  可以只凭热电偶电缆颜色的不同来区分热电偶的正负级吗?
比如红线一定是正线??

网友A:
不一定,线色不准,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给热电偶加热,简便方法也就是用打火机烧热电偶前端,同时用万用表量两端的电势差,如果红黑表笔接对正负,对应的热电势增加,反之则减小.

欢迎有您咨询和访问我公司的网站http://www.rspk.com,或电话给我们,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10-60872969  010-8291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