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modbus/tcp协议转换芯片?

楼主(2006-11-16):
有没有modbus/tcp协议转换芯片?就像PROFIBUS从站芯片一样的东东,这样的话,就方便了

网友A:
嵌入式ModBus网关 DNE-M

  产品型号: DNE-M

  产品尺寸: 65x85x25mm

  协议: IP,ICMP,TELNET,ModBus/RTU,ModBus/TCP

   产品概况

   Modbus协议已经成为开放式的,有众多支持厂商的广泛应用的工业协议。Modbus协议已成为越来越多打算采用数据通信协议的首选协议。
  Modbus/RTU协议定义了主战如何实时读取或写入数据到一个或多个从站的串行协议。虽然Modbus协议不是最强有力的协议,但它足够简单并且有很高的灵活性,能够应用于任何工业场合。
  Modbus/TCP协议是Modbus/RTU协议的扩展,它定义了Modbus/RTU协议如何在其于TCP/IP的网络中传输和应用。
  Modbus/TCP跟Modbus/RTU协议一样简单灵活。

   详细参数

支持协议
  ARP,UDP,TCP,Telnet,ICMP,SNMP,DHCP,TFTP,HTTP
 ModBus/RTU,ModBus/ASCII,ModBus/TCP
网络口
  10Base-T 1个RJ45座
串行口
  DB9(male) RS-232/RS-485
字长
  7或8位
停止位
  1位
奇偶校验
  奇,偶,无
串行波特率
  300bps至115.2kbps
协议兼容性
  以太网V2.0/IEEE 802.3,令牌环网802.2LLC
输入电源
  +9V,约200mA
使用环境
  -40℃ to +85℃

联系人:彭理根
联系电话:010-62194531-209
手机:13717942816
北京中新创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