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和利时系统的看法,IP被封,专制皇帝!

楼主(2006-11-16):
我前两天发了一点点对和利时系统的看法,也是我使用之后的一点心得,与各位朋友分享,没有谩骂这个公司,结果却获得了IP被封的下场.我现在多发出来几条,让大家评评理.

现在是民主时代,怎么不让讲话呢?如果我讲的不对,大家可以讨论,可以反驳,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没有必要封我的IP.这个论坛难道只能讲和利时系统的优点误导广大业主和工控爱好者吗?还是和利时做贼心虚,背后捣鬼?

我怎么感觉又回到了封建社会了.

网友A:
 请让人说话!!!!!只要有事实依据的都应该让人去说!!!!害怕是因为心虚!!!!

网友B:
朋友,请注意中国汉语的词汇

网友B:
做人要厚道

网友B:
到处乱发,有蓄意攻击之嫌

网友C:
张晓雁  所说确属事实但是和利时的处理速度还行,价格上也有优势.

网友D:
目前的情况,合利时对国内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没有他,现在控制系统的价格还是天价,老外不赚死了,这个就使必要性,如果没有合利时,还会有其他的公司冒出来的,对中国的工业还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网友E(2007-08-15):
张晓雁 你在和利时工作过吗??还是使用过他的产品呀??

网友F:
张晓雁是七拼八凑的东西,不出事才是怪事,但出事出多了,加上网络的作用,现在想盖也盖不住了:

一、张晓雁是软件体系由三套不同国家的软件构成,兼容性不好,所以存在各个软件之间的衔接问题,运行中容易出现死机现象。
张晓雁的算法组态软件是德国Smart Software Solution公司的CoDeSYS软件的OEM版本,上位软件有自己开发的MACS5,有Citect OEM的,控制器运行软件是加拿大的QNX。

二、张晓雁的控制器设计上使用INTEL的商用快速芯片,在参数或控制方案修改时增量下装次数不能太多,否则容易引起控制器处理困难,造成死机。

三、张晓雁在线组态是骗人的,因为需要编译和重启控制器。
张晓雁的数据修改和下装非常不方便,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假如要增加一个测点,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硬件位号不能改变,因为一旦修改就会造成全下装,引起控制器停止运行,所有数据恢复初值。其二,要在控制器组态软件中,增加一个全局变量,一个由电量程转工程量量程的转换模块,然后编译、增量下装。第三步,在上位软件Citect中要增加一个变量标签,一个趋势标签,一个报警标签,编译通过后,重启主服务器、从服务器,再依次启动各个操作员站(客户机),至此新增测点才会生效。系统无法实时组态。厂家自己不敢在线修改逻辑。

四、在站间测点调用上存在问题,一个项目一般配一个以上的控制站,测点之间肯定有逻辑关系,张晓雁是通过建立网络变量来实现的,一是网络变量的建立过程非常繁琐,二是网络变量的通讯不可靠,三是通讯速率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以上是张晓雁的几大“优点”,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和其它原因不能一一列举,免得被人扣一个诬蔑的帽子!

网友G: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说不清楚
不错删除人家的帖子 封锁人家的ID不对 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嘛!

网友G:
应该有说话的自由与权利!

网友H:
应该有权利、有资格去评论所发现的问题!
支持

网友I(2012-09-25):
顶了,请相关人士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