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供水管网中的阀门

楼主(2006-11-16):
摘要:针对供水企业对供水管网阀门的使用要求,从供水的安全性,技术的先进性,水流的密封性,检验的真实性,质量的可靠性,操作的灵活性,价格的合理性,售后服务的保证性,定供货的一致性以及建立比较完善的检验、复验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对供水管网阀门的选择意见。同时,也结合生产实际和使用需要,对供水阀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供水管网,阀门选择

    供水管网是由管道和阀门等各种管道附件、配件所组成的。根据各种不同的需要(管网的水量,水压的调度和调配,维修抢修的停水需要,新老管线的连接,管道的冲洗等),每天都要进行阀门的开启和关闭。阀门的使用寿命和质量决定着管网的正常运行,在管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由于管网是连接供水企业和广大用户之间的桥梁,因此可以这样讲:一个供水企业管理工作的好坏体现在管网的正常运行上;而供水管网的正常运行,又是与阀门的寿命和质量紧密相关的。   下面就供水管网的阀门选择,提出几点意见。

    1 供水的安全性

    不影响水质是阀门选择的一个重要指标。阀门直接与水接触的部分主要是阀体内侧,密封部分,阀板等,目前许多厂家生产的阀门的密封部分采用橡胶材料。常用的橡胶材料是丁腈橡胶(NBR),氯丁橡胶(CR)或乙丙橡胶 (EPDM)。这些橡胶都是合成橡胶。在合成过程中,要在天然胶内加入十多种原料和防老化剂等添加剂。最终合成的橡胶能否用于供水阀门的密封,必须看这种橡胶是否无毒,是否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至于阀门内侧及阀板等部位,许多厂家过去采用涂漆的方法,只考虑防锈问题,而不考虑是否有毒。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供水管网中,管道的内衬防腐问题解决了,而管网阀门没有内衬,由于水的沉淀现象和水中的铁细菌对阀内腔和阀板的侵蚀与沉积,造成一些阀体内壁出现丘陵状的堆积现象。不仅影响了供水水质,同时也是一些阀门关不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要求,这些与水直接接触的部位,都应喷涂无毒涂料,最好是采用静电喷涂的方法喷涂无毒环氧粉末。我们在选择阀门时,首先应检查是否具有橡胶和涂料的无毒证明和检验合格证,只有具备上述条件的阀门,才能保证水质不受污染,保证供水的安全性。

    2 技术的先进性

    阀门的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从老式的闸板阀到软密封闸阀,从最初的蝶阀到对夹式蝶阀、单偏心、双偏心法兰蝶阀、硬密封蝶阀,从传统的单头排气阀到高速双孔口排气阀等。因此选择阀门时也要考虑到所选阀门的先进性。但是,在新技术的应用中,我们反对不加区分,不了解用户实际,一哄而上的做法,而应该将新技术、新工艺与用户的需求结合起来。好的阀门是要在生产实际应用中,从用户的直接需求中得来的。例如:树脂挤压密封的方法,尽管从设计思路和工厂试验中证明其确实有优点。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由于树脂材料、挤压树脂工具等,没有解决好用户如何用的问题。用户在使用这种阀门时,就体会不出这种阀门的先进性、特点和优势,而当成普通蝶阀使用。因此,阀门生产既要关注其先进性,更要关注其实用性。并注意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如:排气阀的浮球材料、浮球形状(球形或圆柱形)对排气效果及使用寿命如何的研究。如何防止蜗轮蜗杆蝶阀的操作控制(关闭过位)问题,变速箱的箱体顶碎问题,开关指示的标示问题等等。所以,选择阀门一定要注意其技术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3 水流的密封性

    阀门是否起到密封作用是对阀门的基本要求。在实际应用中,密封有多种型式,如软密封、硬密封、阀板密封、阀体密封、面密封、线密封等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密封形式,均不能影响到密封效果。过去,我们曾经使用过一部分阀板密封的蝶阀,从理论上讲,这种蝶阀的最大优点是一旦密封胶圈失效,不用拆装阀门,可在线更换。但是,在供水企业实际应用中,这种蝶阀的优点很难体现出来。因此,如果在线更换胶圈不仅也需要把阀门两端的管道拆开,将管道的水排空。同时,更换后的胶圈也无法进行密封试验,无法确定更换效果。故在选择阀门时,一定要注意阀门的密封形式,并结合各自的实际应用情况,检查阀门的密封效果。

    4 检验的真实性

    一定要求阀门的生产企业提供真实、准确的检验报告。这些检验报告包括:

    ①原材料的检验--原铁中C,Si, Mn,P,S等的成分含量以及焦炭的质量等;

    ②铸件的检验--金相试验,延伸率试验,强度试验等;

    ③密封试验--双面泵压试验及多次开关试验等;

    ④橡胶的卫生检疫报告和涂料的卫生检疫报告等方面。提供不真实检验报告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不能用的。

    5 质量的可靠性

    阀门质量的好环,体现在阀门制造的全过程。

    ①原铁选配;②砂模的制造;③铸件的铁水铸造;④机加工的精度等。

    要有一套较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阀门开关次数多少的指标的意义不大,不一定非要满足开关五千次以上的试验。因为管网中的阀门并不是经常开关的。有时,有的阀门十年八年才开关一次。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发现蝶阀上的定位螺丝在安装时就是松动的,有的根本就没有螺栓丝扣。

    6 操作的灵活性

    阀门操作是否灵活是很重要的。 操作灵活,不仅体现在选择哪一种传动方式,还体现在与传动机构相关的部件的加工精度上。例如,在蝶阀的传动方式上。一般有两种传动方式-- 丝杠螺母型和蜗轮蜗杆型。一般丝杠螺母型的特点是在开关时两头慢,中间快,比较好操作,但由于丝杠动力矩较小,操作者在操作时不易掌握阀板的启闭程度,易发生阀门已关闭而仍在操作使丝杠扭曲、断裂。而蜗轮蜗杆型一般容易关闭过位。同时,对闸阀阀杆的密封问题,蝶阀传动部位的转速与转动力矩的匹配问题都是阀门操作的老大难问题。因此,选择哪种传动方式,应根据各供水企业的情况,在听取操作者的意见后,与厂家密切配合,使选择的阀门既能操作灵活,又能满足使用和工作的需要。

    7 价格的合理性

    阀门应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合理的价格不一定是最低的价格。如果只注重最低的价格,就容易误导厂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竞相压低价格,甚至低于产品的成本价销售,厂家为了不亏本就必然要在工序、材料上偷工减料,生产出来的阀门就存在着质量隐患,用在供水管网上,最终受害的还是用户自己。所以,一定要注意在选择阀门时,鼓励厂家运用价值工程原理,强化主要功能,去除多余功能,优化系统功能。在管理上下功夫,在成本核算上下功夫。应该指出,合理的价格可以是最低的价格,但最低的价格不一定是合理的价格。

    8 售后服务的保证性

    阀门在供水管网中使用,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是属于阀门自身的,有些则是来自外部因素的干扰破环,野蛮施工,违章操作,管理使用不善等。但不管什么原因,阀门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到管网的运行,都需要厂家的配合,因此在阀门选择时需要阀门生产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售后服务的保证。一旦阀门出现问题,能在最短的时间赶到现场,尽快解决发生的问题。

    9 定货与供货的一致性

    这里所讲的一致性,是指阀门生产企业所生产的阀门产品与供水企业所需要的产品的各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这就需要定货方与供货方(供水企业与阀门生产企业)的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其中一方的努力。首先,作为定货方的供水企业,在向阀门生产企业定货时,一定要以书面形式向阀门生产企业提出明确的技术要求,内容应包括阀门的种类,阀门各部位应执行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主要的技术参数,各部位的材质,阀门的型号,密封形式,密封材料的要求,结构的形式,连接方式与传动方式、试压及强度检验的技术标准、防腐及内衬的要求、最大扭 矩及转数、组装及外观要求以及交货的时间、地点、数量等等。阀门生产企业要依据定货合同及技术条件,合理地组织生产,并保证生产出来的产品能满足定货单位(供水企业)的使用要求,保证定货与供货双方的一致性。